这个东东做轮胎怎么样?

楼主(2006-05-13):
记得小时候曾经流行过的橡胶握力圈,选择合适大小的配个轮毂就能作为机器人的轮子!

网友:
这也想得到?!

轮毂哪里找呢?

觉得轮子的问题最麻烦了,我想找个直径约7cm的,死活找不到合适的,郁闷!

楼主:
轮毂相对来说好弄多了,可以用各种材料在车床上加工出来,有车床的地方多......

就是不知道橡胶握力圈的抓地能力如何,价格倒是很便宜,淘宝上几块钱一个。

网友:
恩.这个倒是好设计的,我以前曾经做过,轮子用尼龙车出来,然后上面用胶水把一种橡胶带粘上.摩擦各方面都很好的.然后在接头的地方用钉鞋的钉子钉起来加固.

网友(2008-08-22):
直接去买轮滑用的轮子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