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错: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如何解决?

楼主(2006-05-13):
./ir.c:45: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虽然不是error,但总不顺眼.

应该如何解决?

-----此内容被xggz_wb于2006-05-13,23:49:42编辑过

网友:
你那个 return(ir_value); 的括号去掉试试

楼主:
去掉也还是一样

网友:
*.c和*.h函数不同,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两种都试了,都有这个报错

*.c和*.h,,请问这两种文件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2008-07-30):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有*.c文件,*.h

网友:
*.c和*.h函数不同

比如在*h文件里声明一个函数为:
extern void Fun(void);

但是你在*c里对应的函数类型和在*h声明的类型不一样:
unsigned char Fun(void)
{
   ***********//应用程序
}

网友:
*.c和*.h函数不同

比如在*h文件里声明一个函数为:
extern void Fun(void);

但是你在*c里对应的函数类型和在*h声明的类型不一样:
unsigned char Fun(void)
{
   ***********//应用程序
}
-----------------但是该程序只有一个main.c文件丫,没有对应的main.h

网友:
该程序为新手入门的外部中断范例,只有一个main.c文件,没有对应的.h文件,依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4-14):
(void) 的问题

如果 函数xxxxxx(void)  括号里面没有加void就会出现此警告。

网友:
unsigned char IR_0038()是错误的
应该为:unsigned char IR_0038(void)

网友:
估计是C99标准造成的吧?
同意9楼和10楼。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写程序时要按编译器遵循的语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