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一个串口通信的例子,大家看看

楼主(2006-05-14):
这是我做的一个串口通信的例子,各位高手大哥看看为什么不能显示字符串“'successful"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char code ss[16]="Successful";

int b;

int a;

main()

        {

         ES=1;

         EA=1;

         TMOD=0x20;//TI works at mode 2

         SCON=0x50;//SM0=SM2=0,SM1=1;REN=1

         TH1=0xfd;

         TL1=0xfd;

         TR1=1;

         a=strlen(ss);

          for(b=0;b<a;b++)

          {SBUF=ss;}

        }

网友:
在VIRTUAL TERNINAL上点击右健,选字符显示!

楼主:
谢谢alisha大哥,我点了,可那就什么也没有了,郁闷得很,请问串口仿真,除了波特率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吗?烦请看一下程序有什么问题没?谢谢

网友:
你在发数据的时候要检查UDRE状态。

下面是GCC的程序:

oop_until_bit_is_set(UCSRA,UDRE);

USART要注意停止位,校验位等的设置

网友(2008-03-26):
在VIRTUAL TERNINAL上点击右健,选字符显示!

Thanks
原来是这问题。难怪我看到的都是乱码。郁闷了三天。

网友(2008-05-06):
我一直以为是程序错了......
呵呵,原来要在VIRTUAL TERNINAL上点击右健,选Hex Display Mode 才能显示数据!
谢谢...

网友(2009-02-02):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for(b=0;b<a;b++)

{

        SBUF=ss;

        while(!TI);

        TI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