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老师一个PE口测试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5-14):
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测试MEGA128的PE口,为什么当我用外部晶振的时候,我令PE口输出全0,但是只有其中的PE3,PE4,PE6,为0,其余的为高,同样,当我令PE口输出全高时,这几个口还是0,但是当用内部1M晶振时却完全正常,为什么呢?我用了JTAG口

网友:
首先一旦你允许了JTAG口,PE4-PE7就不能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了。

其次,使用PE口输出“0”“1”,必须设置该口为输出工作方式(DDRE = 0xFF)。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我的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