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在ICC中如何指定一个C函数的程序地址

楼主(2006-05-15):
我想指定一个C函数的程序地址,我找了很久都只有汇编伪指令可以指定,不知道C能不能指定,或者说有没有别的途径。

网友:
不明白你准备做什么,为什么要“指定一个C函数的程序地址”?

楼主:
我要做一个Boootloader,而这个升级程序没办法像你所曾写过范例-开机等待升级命令,因为要求升级程序的时间是随机的,因此我打算在应用区里收到升级命令后跳入Bootloader。所以我想把应用区的程序和Boot区的程序写在一起烧到芯片中,也就需要考虑如何把升级程序放入Boot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