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2006-05-15):
马老师,我在程序(我用的平台是CodeVisionAVR,里面用了中断和计时器)中定义了一个数组,在程序执行完以后想查看里面的内容,可以做到吗?

网友:
靠,这种问题敢来问马老师.

网友:
1.结合AVR Studio,采用里面的软件模拟平台进行模拟并查看。

2.如果你的硬件系统使用了USART,可以在程序中将数组的内容由USART输出,使用PC的超级终端进行查看。这是实时的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