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利用AVR stdio4进行在线仿真的时候,单步执行程序,进入函数的时候,为什么总会

楼主(2006-05-17):
为什么在用JTAGE ICE对ATMEGA128进行仿真的时候有时候仿真会停止,主要是在进入函数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不往下进行,但是JTAGE ICE应该是好的,因为JTAGE ICE可以用来烧写程序!

紧急求助谢谢大家

例如下面的程序,单步运行的时候,先进入main()函数,然后_CLI(),然后初始化引脚mcu_init(),但是在执行函数mcu_init()时,就会停止,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include"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cu_init(void)

    {

    /* Set PB4 OUTPUT, */

           DDRB = 0x10;

    }

void TC_PWM(unsigned char DesT)

{

   unsigned char zhan_kong_zhi;

   switch (DesT)

     {

        case 0:  DesT=0;     break;

        case 1:  { DesT = 1; zhan_kong_zhi=0x39    ; break;}

        case 2:  { DesT = 2; zhan_kong_zhi=0x56   ; break;}

        case 3:  { DesT = 3; zhan_kong_zhi=0x60   ; break;}

        default:        break;

     }

   TCCR0=0x6A;

   OCR0=zhan_kong_zhi;

   }

void main(void)

{

   _CLI();

   mcu_init();

   TC_PWM(1);

}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因为这些程序,我在另一套电路板上Atmega16L上,都能用,而且也可以顺利地进行在线调试,但是换了Atmega128以后,我初始化相应的引脚,但总是在单步运行、执行子函数的时候停止

让我很纳闷,我的JTAG电路也没有问题,标准的JTAG接口,在线调试为什么在16L上能用,在128上就不能用?

   谢谢各位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我用mega16L的时候是使用的内部时钟8M,现在用128的时候使用外部晶振8M的,是否需要配置128的熔丝位?怎么配置,我的AVR Stdio4无法配置,

网友(2006-08-18):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阿

网友:
出厂的M128溶丝配置为103工作方式!!应该先把溶丝位配置成128工作方式!!!

咳!!!怎么不看手册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