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avr studio利用winavr 的MFLIE生成的makefile文件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6-05-19):
我写的程序的数据空间超过了sram的范围,所以我想用外部ram来解决问题。

我的工程是在avr studio里面编写的,它自动产生的makefile好像是不支持外部ram,所以要用到外部的makefile,但是设置以后,刚开始编译的时候通过了,但clean后再编译就出现问题了,我该怎么办?请教

网友(2007-08-2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利用AVR Studio时,编译的时候不知道利用的makefile文件应该放到哪个文件夹中,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放在default文件夹里。你可以看一下英文帮助的。上面有很清楚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