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能不能实现: mega128录音, 转为MP3格式存在SD卡上

楼主(2006-05-19):
各位大侠   请问能不能实现

多谢

以下红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6-05-19,16:31:35 加入。
你的原标题:“mega128录音 转为MP3格式存在SD卡上”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谢谢你的支持。

注:这次我们帮你修改了,下次请使用合格的标题。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用mega128录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要把在用单片机把它变成MP3格式,那你要进行MP3格式编码压缩的,然后要存在SD卡中。如果仅仅平面式的存储还要容易的,如果要进行FAT16,或FAT32格式存储的话,你还要写FAT文件系统。

楼主:
在MEGA128中实现语音进行MP3格式的压缩,那位大侠有类似的代码

多谢

网友:
我有基于ARM的MP3软件解码程序,但是编码的话,先看一下下面的流程。

MPEG LAYER3音频编码器以帧为单位进行编码组装,1152个采样值为一帧,每帧的编码过程如下:

        1.变换:输入音频数据采样数据被读入编码器,子带滤波将时域信号分为32个均匀带宽的子带,子带亚采样信号用MDCT映射到频域,建立信号的频域采样表示,并根据人耳听觉的多声道特性把频域样值划分为带宽非均匀的编码频带。

        2.输入数据流,同时又加到声学心理计算模块,求出每个编码频带的掩蔽阀值与频带信号能量之比值;心理学模型的另一个计算结果--窗口切换信息用于决定离散余弦变换使用长窗口还是短窗口,以选择变换的时间分辨率。

        3.比特分配模块根据掩蔽闭值对各频带信号进行量化,通过迭代算法进行噪声分配,以同时满足码率要求和掩蔽要求;弹性存储时编码速率短时可变,以适应掩蔽量化噪声所需比特数的波动:量化样值采样霍夫曼编码,根据不同的信号统计优化的Huffman码表选择进一步增强编码效果。

        4.最后把编码后的音频数据和其他信息等按规定的帧格式组成标准码流。

网友:
楼主以为AVR是万能的。不用DSP,基本上是无法做到实时压缩。

楼主:
做音频压缩是比较难的,一般都使用专用的DSP来做的 以上问题只是个人的想法,如果用AVR频率上到20MHZ 应该是可以的,这时候每个指令周期只有50nS ,TI的普通DSP也就是这个速度

(哈哈,TI的高端的DSP不算,高端的要卖几百元)

  只不过这种方法研究起来要花一点时间。我已经找到了另外的廉价的方案了。因为公司里的任务是不等人的。

   带音频处理的ARM也不是很多,三星的有带IIS功能的,不过很贵

   philips的LPC2101ARM 价格很好性能也不错,不过也不带IIS音频处理功能

网友:
看来你很多东西都不懂啊。不是说频率速度。就算AVR上到400Mhz,也不能做到。

网友:
AVR没门。

不过最近用过一款BF532处理器,400MHz的,处理MP3压缩应该比较轻松。我移植了开源的编解码器ffmpeg,还没试验它的MP3压缩功能。一般DSP能上几十MIPS的话,压缩MP3就没问题了。

至于FAT的问题,与MP3压缩的难度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
Phoenix_该不是DSP工程师吧。

网友:
lz,有句话说的好象不对.

我用了三星的44B0好象

就带IIS的.

网友:
DSP的运算单元,地址发生器等,使它处理特殊运算有很高的速度. 例如:浮点运算.如果用AVR计算4字节的浮点加法,估计要100到200条指令才能做到.但定点DSP只需4-6条指令,浮点DSP只需要一条.这种区别不是用时钟就能说明速度的.MP3的压缩,大部分运算都是浮点运算.

楼主:
有位老兄说  """看来你很多东西都不懂啊。不是说频率速度。就算AVR上到400Mhz,也不能做到""

       这位老兄看来你真是见识甚少,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发着个帖子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别人有这个录音电话的产品(就是MEGA64+三星64M存储器)做的,人家问我能不能做到,我这便在考虑。

      至于语音压缩成MP3的专用芯片有好多,但是成本都比较高,用三星的ARM9很容易就实现了这个功呢,但是 你这样做的优势在哪里 凡是谁都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就没有价值,你明白吗。

      比如说 有些单片机跟本不带UART 或者IIC 或者SPI 接口,但是有时候你就要必须用这些廉价的单片机来完成这些功呢个,只要你不断的去尝试 肯定能做到。

网友:
有先进的技术为什么不用?楼主不如用8031来录音并压缩成mp3转存到软盘上,这样岂不是更廉价?

网友:
三星的ARM9可能比很多DSP还贵~~~~~

网友:
作为高质量的语音处理,我觉得AVR不行,最好上DSP. DSP专门做数据处理,不是很好?

作为廉价的语音记录(不许用外扩语音压缩芯片), 单片机或许能胜任.

网友:
顶你.录音电话的产品(就是MEGA64+三星64M存储器),这与mp3有什么关系啊.它是压缩成mp3吗?谁能用AVR(8位)做到实时mp3压缩,估计atmel会以千万年薪请他.

网友:
别说MP3压缩,AVR做MP3解压也做不来。

网友:
又是一个随便乱问,大众跟着答非所问的例子。

楼主的目的是:“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发着个帖子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别人有这个录音电话的产品(就是MEGA64+三星64M存储器)做的,人家问我能不能做到,我这便在考虑”。

可是用文字表达出来却是“mega128录音, 转为MP3格式存在SD卡上 ”“在MEGA128中实现语音进行MP3格式的压缩,那位大侠有类似的代码 ”

知道的,自然知道在什么场合,以及需要什么资源才可以实时压缩成mp3,不知道的,即便是给了源代码也没什么用(网上许多mp3解码和压缩源程序)

楼主要求的只是录音电话,低端的产品自然使用 8k,8bit,mono格式的录音就够了,也就是AVR用8k的速率做8bit的AD,每分钟只产生480k字节的数据呢,64M可以存2小时了。

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

网友:
我觉得8bit的分辨率,用耳朵来听,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声音如果要比较好的音质,〔或者一般的〕要13bit-16bit吧?

不知道各位高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