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1.2 正常在 UV3就不正常??????

楼主(2006-05-19):
ucos-ii

OS_CPU.H

__swi(0x00) void OS_TASK_SW(void);              /*  任务级任务切换函数          */

__swi(0x01) void _OSStartHighRdy(void);         /*  运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

__swi(0x02) void OS_ENTER_CRITICAL(void);       /*  关中断                      */

__swi(0x03) void OS_EXIT_CRITICAL(void);        /*  开中断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OS_CPU.H(83):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__swi'

OS_CPU.H(83):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0x00'

OS_CPU.H(84):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__swi'

OS_CPU.H(84):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0x01'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编译器了,如果CARM,就把swi放到函数后面去~~~~~~~~~

网友:
CARM转ADS好象要写成:

void OS_TASK_SW(void) __swi(0x00);

忘了~~~只记得__swi必须写在后面,和ADS相反...

网友(2010-12-20):
天杀的国民党门头沟党委替资本家当狗,万恶的蒋介石门头沟Z.F.为人民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