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流检测区分电机的启动和堵转呢?

楼主(2006-05-19):
  我用的是LMD18200驱动芯片,驱动一齿轮减速电机,最佳工作电流是3A,电机最大功率时电流是4.2A。

  由于要求转动精度高,每次转动时间很短。所以很难区分电机的过流是启动引起的还是堵转引起的。(需要通过检测电机堵转来确认电机是否运转到限位,而且此功能不可缺少的。)

  那应该怎样做好些呢?

  请赐教。

网友:
电流+时间(定时限或者反时限)。

网友:
我做的是这样的(很苯的)。

工作电流3A,启动限流4A,检测电机移位,如果没有移位,则延时3秒关断。期间的限流要确保无论堵转启动都不可以超过4A。

楼上的意思没看懂,不好意思,人苯。

网友:
电力系统保护装置中常用的手法,过流保护,定时限或者反时限保护。

网友:
另外,如果速度足够快,可以用半波FFT变换分析谐波,过流和短路的谐波很不一样的。

网友:
分析谐波?搞大了,怕怕!

网友(2006-08-18):
同意一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