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中使用KS0108控制器的12864液晶显示图片(中文)--教程

楼主(2006-05-21):
我们在使用BASCOM的时候免不了要用到绘画式的液晶进行显示一些图片,中文,字符串,变量等,有些朋友不知道怎样去做这个工作,因此我做了这个简单的教程,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帮助,BASCOM-AVR直接支持的绘画液晶有:

T6963C(128*64~240*128),KS0108(HD61202),SED1520

1.首先我们用字模软件,设置字体为小4,这个字体是16x16点阵的,确定然后输入中文“中文显示教程”

2.输入之后点保存图像:

3.选择BASCOM中菜单:TOLS/Graphic converter,接着点Load装入刚刚保存的那个位图:

4.按图中的选项,点Save保存字模,把字模保存到basic源程序的目录

5.字模已经被保存为了“jiaocen.bgf”,我们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了。

要用到的字模软件Zimo21:

font8x8.font字体下载:

例子: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7372800

$lib "glcdKS108.lib"    'KS0108液晶的支持库

Waitms 200

'配置12864LCD和AVR的连接关系

Config Graphlcd = 128 * 64sed , Dataport = Portc , Controlport = Portb , Ce1 = 7 , Ce2 = 6 , Cd = 3 , Rd = 4 , Reset = 2 , Enable = 5

Dim X As Byte , Y As Byte

Dim C As Byte , I As Byte

Abc:

Cls

For I = 0 To 63

     Line(0 , I) -(127 , I) , 1               '用横线填充LCD检查有没有坏点

Next

Wait 3

Cls

Setfont Font8x8                               '设置8x8的英文字体用于显示字符串和变量

Showpic 15 , 0 , Jiaocen                      '显示"中文显示教程"

Lcdat 8 , 0 , "www.basicavr.com"

Wait 1

For Y = 1 To 20

   Circle(30 , 30) , Y , 1

   X = Y - 1

   Circle(30 , 30) , X , 0                    '画圆并擦除圆

Next

Cls

Lcdat 5 , 0 , "C="

Lcdat 5 , 16 , C                              '显示变量

C = C + 1

Wait 1

Showpic 0 , 0 , Dian                          '显示中文“电”字

Wait 2

Goto Abc

End

$include "font8x8.font"                       '8x8的英文字体

Dian:

$bgf "dian.bgf"                                '"电"的字模

Jiaocen:                                       '"中文显示教程"的字模

$bgf "jiaocen.bgf"

源程序:

图片:

显示文本:

Lcdat x , y , "string" ,col

x为行座标(1~8),y为列座标(1~64),col=0表示正常显示,可以忽略,col=1表示反色显示

正常显示文本:

Lcdat 1 , 1 , "ABC"

反色显示文本:

Lcdat 2 , 1 , "ABC" , 1

显示图片:

Showpic x , y , picname

在x,y的位置开始显示图片

picname为字模的名字,必须适当的位置用下面的格式指示

picname:

$bgf "picname.bgf"

任意位置画点或清除一个点:

Pset x , y , col

x为横座标单位象素,y为纵座标单位象素,col=1画点,col=0清除点

例如:

Pset 2 , 3 , 1  '表示在x=2,y=3的地方画出一个点

Pset 10 , 10 , 0  '表示在x=10,y=10的地方画擦除一个点

画圆或清除一个圆:

Circle(x , y) , r , col

x为横座标单位象素,y为纵座标单位象素,r为圆的半径单位象素,col=1画圆,col=0清除圆

例如:

Circle(30 , 30) , Y , 1

表示以x=30,y=30为圆心,变量y为半径在液晶上画出一个圆

Circle(20 , 30) , Y , 0

表示以x=20,y=30为圆心,变量y为半径在液晶上擦除一个圆

画线或清除线:

Line(x1 , y1) -(x2 , y2) , col

x1,y1为线段的起始座标,x2,y2为线段的结束座标,col=1画线段,col=0清除线段

例如:

Line(0 , 0) -(128 , 64) , 1  '画从液晶左上角到右下脚的斜线

Line(0 , 5) -(0 ,   64) , 1 ' 画一条垂直线

Line(0 , 0) -(128 , 0) , 1 '画水平线

网友(2008-08-27):
你好!液晶画圆是上位机的吧?直接用单片机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
希望你能回复!

网友:
这个就是单片机直接画的啊,没有上位机的

网友:
Dim X As Byte , Y As Byte
Dim C As Byte , I As Byte
这些语句不是 VB的语言吗?

网友:
能否上传个单片机的源程序啊,你是好同志啊!

网友:
我只会C和汇编,谢谢啊!

网友:
太好了,真是磅级了

网友(2009-01-08):
我最近也用这个液晶,也遇到问题,把两个片选分别串上两个反相器就行了,或者右键->属性改液晶的CS电平也可(这个没试,我是直接串了个反相器)

网友(2008-12-01):
同楼上的问题,用面包板试验可以正常显示,但在Proteus里不能正常运行,请问楼主?

网友(2008-10-14):
试了bascom里面几个glcd程序,仿真都不能进行。所以至今只能用字符型lcd,能否指教?

网友:
原来似懂非懂,现在总算明白了一点。不知pc机上能否软件仿真

本贴被 zhangyintao_6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5:22:38.

网友(2009-07-07):
想学习一下bascom,ding.........

网友(2009-09-25):
正好用的上 谢谢楼主

网友(2010-01-28):
请问串口接法怎么接啊,有图么

网友(2011-05-07):
有空实践一下

网友(2011-08-26):
正好在做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