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是hunter0773解释一下,其他人明白也欢迎拍砖,miRTOS人工堆栈入栈出栈的指令呢

楼主(2006-05-22):
主程序是:

void main(void)

{

    PORTC = 0x07;

    DDRC = 0x07;

    PORTD = 0xFC;

    DDRD = 0xFC;

    PORTB = 0xFF;

    DDRB = 0xFF;

    Uart_Init();

    OS_Init();

    OS_CreateTask(TASK0,TASK0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0);

    OS_CreateTask(TASK1,TASK1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1);

    OS_CreateTask(TASK2,TASK2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2);

    OS_CreateTask(TASK3,TASK3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3);

    OS_CreateTask(TASK4,TASK4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4);

    OS_CreateTask(TASK5,TASK5_STACK+TASK_STACK_LEN_Medium,5);

    OS_CreateTask(TASK6,TASK6_STACK+TASK_STACK_LEN_Large,6);

    OS_Start();

}

---------------------------------------------------------------------------

那么开始操作应该是:OS_Start();  这个!

这个函数是这样的:

void OS_Start(void)

{

    __enable_interrupt();

    StartTaskRunning(Current_TCB->Stack);

}

---------------------------------------------------------------------------

那么引出了StartTaskRunning(Current_TCB->Stack); 这个函数!

---------------------------------------------------------------------------

这个函数在 os_asm.h  里这样定义的:

#ifndef _OS_ASM_

#define _OS_ASM_

#include "userdef.h"

void  StartTaskRunning(INT8U *);

void  OS_Scheduler(void);

#endif  /* _OS_ASM_ */

所以我判断是调用了  os_asm.s90 或 os_asm.r90 文件里面的汇编指令来实现入栈出栈的。

--------------------------------------------------------------------------------

请教一下这个指令在GCC下好象可以这样  “SP=pStack;”来实现,在 IAR 里难道没有这样的指令吗?我试过了,告诉我类型不匹配。强制转换了可以,但是可能有后患。

    或者hunter0773 说说你用汇编怎么实现的,用汇编的可能是比用C 做的速度快吧。不然用起来咪咪忽忽的。(见笑了,本人水平低,不对的多多拍砖哦。)

-----此内容被goblin于2006-05-22,10:09:09编辑过

网友:
不懂

不过你发那么容易被删的

网友:
我也不懂, 不过我一看整个屏幕是同一个问题, 就知道其实不是什么问题. 也没有听过写程序就象坐火车, 原来也要进站出站

楼主:
晕倒! 还想着会怎么拍砖呢,拍的够歪的啊你。呵呵呵呵,我马上修改回来吧。

网友:
没有用过miRTOS, 无法给你准确的答案

如果GCC里可以SP=pStack的话, 那么IAR里也是可以的. 判断的方法: pStack的值是什么, 如果确实是栈指针, 那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也欢迎拍砖.

楼主:
等待高人解释。。。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