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用到的hex 转 bin程序

楼主(2006-05-22):
8位 hex 文件格式说明

这是一个跑马灯程序的hex文件内容(由winavr ,atmega8编译生成)

:1000000012C02BC02AC029C028C027C026C025C0C6

:1000100024C023C022C021C020C01FC01EC01DC0DC

:100020001CC01BC01AC011241FBECFE5D4E0DEBF28

:10003000CDBF10E0A0E6B0E0E0EAF0E002C005903D

:100040000D92A036B107D9F710E0A0E6B0E001C0EC

:100050001D92A036B107E1F701C0D2CFCFE5D4E0C1

:10006000DEBFCDBF8FEF81BB12BA8CE49DE1A0E073

:10007000B0E031E027E032BBFC013197F1F7FC0141

:100080003197F1F7FC013197F1F7FC013197F1F766

:10009000FC013197F1F7330F215027FFECCFE9CF67

:00000001FF

说明: 除" : "外,以2个字符表示一个0xff型16进制数据

  数据头         数据                        校验数据

:10000000  12C02BC02AC029C028C027C026C025C0     C6

字符":" - 是每一行的开头标志

字符串" 10000000 " - 分解为 " 10 0000 00 "

        即为: 10 数据的长度(16进制) 该行数据有16个字节

              0000 在储存器中的偏移地址: (16进制)

              00  数据类型 (类似关键字). 00 表示记录是数据,最后一行的01 表示记录结束

字符串" 12C02BC02AC029C028C027C026C025C0 " 表示数据为(22组合表示一个16进制数)

12 C0 2B C0 2A C0 29 C0 28 C0 27 C0 26 C0 25 C0

0x12 0xC0 0x2B 0xC0 0x2A 0xC0 0x29 0xC0 0x28 0xC0 0x27 0xC0 0x26 0xC0 0x25 0xC0

字符串" C6 " 是校验数据, 除了" : " 和 校验数据本身 的所有数据(转换后的)的累加和

    也就是:

0x10

+ 0x0000

+ 0x00

+ ( 全加0x12 0xC0 0x2B 0xC0 0x2A 0xC0 0x29 0xC0 0x28 0xC0 0x27 0xC0 0x26 0xC0 0x25 0xC0 )

这个数必须始终为8位,中间相加过程的超出0xff的部分是忽略的

然后这个数再加上 校验数据 ,则 = 0x00 ,说明数据正确,否则数据校验错误.

hex to bin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types.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8位Hex格式,由 WinAVR编译生成,MCU类型 ATmega8

typedef struct _HEX_FORMAT

{

BYTE DataLen;  //记录长度  00

int  MemOffset; //偏移地址  0000

BYTE DataType; //数据类型  00

BYTE Data[20]; //数据长度  最大16位

BYTE DataVerify;//数据校验  00

}HEX_FORMAT;

char HexArr[16] = "0123456789ABCDEF";

//16进制字符转10进制数,默认为0??

BYTE ChHex2Dct(char chr)

{

BYTE i;

for(i=0;i<16;i++)

{

  if(HexArr == chr)

  {

   return i;

  }

}

return 0;

}

BYTE Hex2Dct(char chH,char chL)

{

BYTE RetVal;

RetVal = ChHex2Dct(chH) * 16 + ChHex2Dct(chL);

return RetVal;

}

int Hex4Dct(char ch1,char ch2,char ch3,char ch4)

{

int RetVal;

RetVal = ChHex2Dct(ch1) << 12;

RetVal += ChHex2Dct(ch2) << 8;

RetVal += ChHex2Dct(ch3) << 4;

RetVal += ChHex2Dct(ch4);

return RetVal;

}

int Hex2Bin(char* szHexPath,char* szBinPath)

{

int fpHex;

int fpBin;

int HexFileLen;

int BinFileLen;

BYTE *pHexBuf;

int i,j;

BYTE *pBinBuf;

int iBinBufLen;

HEX_FORMAT *pHexRec;

int iRecCou;

struct stat HexInfo;

int TmpCou;

BYTE TmpVal;

fpHex = open(szHexPath,O_RDONLY);

if(fpHex<0) return FALSE;

fstat(fpHex,&HexInfo);

HexFileLen =(int)HexInfo.st_size;

printf("%s Hex File Length:%d
",szHexPath,HexFileLen);

pHexBuf = (BYTE*)malloc(HexFileLen+1);

if(!pHexBuf)

{

  printf("Malloc Memory Fail!
");

  return FALSE;

}

read(fpHex,pHexBuf,HexFileLen);

close(fpHex);

//以上读取hex文件的内容并保存到pHexBuf内存中

iRecCou=0;

//计算记录的个数

for(i=0;i<HexFileLen-1;i++)

{

  if(pHexBuf == 13 && pHexBuf[i+1] == 10)

  {

   iRecCou++;

  }

}

//为记录结构分配内存

pHexRec = malloc(iRecCou * sizeof(HEX_FORMAT) + 1);

if(!pHexRec)

{

  printf("Hex Record Malloc Memory Fail!
");

  return FALSE;

}

//将数据转换到记录结构中

TmpCou=0;

for(i=0;i<iRecCou;i++)

{

  if(pHexBuf[TmpCou++] != ':')

  {

   printf("Data Format Error!
");

   free(pHexBuf);

   free(pHexRec);

   return FALSE;

  }

  //记录长度  00

  pHexRec.DataLen = Hex2Dct(pHexBuf[TmpCou],pHexBuf[TmpCou+1]);

  TmpCou+=2;

  //偏移地址  0000

  pHexRec.MemOffset = Hex4Dct(pHexBuf[TmpCou],pHexBuf[TmpCou+1],pHexBuf[TmpCou+2],pHexBuf[TmpCou+3]);

  TmpCou+=4;

  //数据类型  00

  pHexRec.DataType = Hex2Dct(pHexBuf[TmpCou],pHexBuf[TmpCou+1]);

  TmpCou+=2;

  for(j=0;j<pHexRec.DataLen;j++)

  {

   pHexRec.Data[j] = Hex2Dct(pHexBuf[TmpCou],pHexBuf[TmpCou+1]);

   TmpCou+=2;

  }

  //数据校验  00

  pHexRec.DataVerify = Hex2Dct(pHexBuf[TmpCou],pHexBuf[TmpCou+1]);

  TmpCou+=2;

  //该行结束符 13,10

  if(pHexBuf[TmpCou] != 13 || pHexBuf[TmpCou+1] != 10)

  {

   printf("Data Format Error,End Not 13,10!
");

   free(pHexBuf);

   free(pHexRec);

   return FALSE;

  }

  TmpCou+=2;

}

free(pHexBuf);

/*

for(i=0;i<iRecCou;i++)

{

  printf("
Record %d:
",i+1);

  printf("Data Length     :%d
",pHexRec.DataLen);

  printf("Memory Offset  :%4x
",pHexRec.MemOffset);

  printf("Data Type      :%x
",pHexRec.DataType);

  printf("Data:");

  for(j=0;j<pHexRec.DataLen;j++)

   printf("%x ",pHexRec.Data[j]);

  printf("
Data Verify :%x
",pHexRec.DataVerify);

}

*/

//对每条记录进行校验 ,(除了 ; 和 校验 之外的所有数据的累加和  + 校验数据 )&0xff = 0x00

iBinBufLen = 0;

for(i=0;i<iRecCou;i++)

{

  TmpVal = 0;

  TmpVal += pHexRec.DataLen;

  TmpVal += (pHexRec.MemOffset & 0xff00) >> 8;

  TmpVal += (pHexRec.MemOffset & 0xff);

  TmpVal += pHexRec.DataType;

  for(j=0;j<pHexRec.DataLen;j++)

  {

   TmpVal += (pHexRec.Data[j])&0xff;

  }

  if( ((TmpVal + (pHexRec.DataVerify & 0xff)) & 0xff) != 0x00)

  {

   printf("Record[%d]:Data Verify Error!
",i);

   printf("Data:%x ,Data Verify:%x = %x
",TmpVal,pHexRec.DataVerify,TmpVal+pHexRec.DataVerify);

   free(pHexRec);

   return FALSE;

  }

  iBinBufLen += pHexRec.DataLen;

}

pBinBuf = malloc(iBinBufLen+1);

if(!pBinBuf)

{

  printf("Bin Buffer Malloc Memory Error!
");

  free(pHexRec);

  return FALSE;

}

//将数据直接提取出来,直接存成bin格式

TmpCou = 0;

for(i=0;i<iRecCou;i++)

{

  for(j=0;j<pHexRec.DataLen;j++)

  {

   pBinBuf[TmpCou]=pHexRec.Data[j];

   TmpCou++;

  }

}

free(pHexRec);

fpBin = open(szBinPath,O_RDWR|O_CREAT);

if(fpBin<0)

  fpBin = open(szBinPath,O_RDWR|O_CREAT);

write(fpBin,pBinBuf,iBinBufLen);

close(fpBin);

free(pBinBuf);

return TRUE;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char szHexPath[255];

char szBinPath[255];

puts("Hex to Bin Program...");

if(argc < 3)

{

  if(argc < 2)

  {

   printf("Please Input Hex Filename:");

   scanf("%s",szHexPath);

  }

  else

  {

   strcpy(szHexPath,argv[1]);

  }

  if(argc < 3)

  {

   printf("Please Input Bin Filename:");

   scanf("%s",szBinPath);

  }

}

else

{

  //赋值

  strcpy(szHexPath,argv[1]);

  strcpy(szBinPath,argv[2]);

}

printf("Source File(Hex):%s
Target File(Bin):%s
",szHexPath,szBinPath);

if(Hex2Bin(szHexPath,szBinPath)==FALSE)

{

  printf("
Error Transform Hex file:%s To Bin file:%s!
",szHexPath,szBinPath);

  exit(-1);

}

printf("
Success Transform Hex file:%s To Bin file:%s!
",szHexPath,szBinPath);

exit(0);

}

取出里面的hex 转bin 的过程,放到bootloader 得pc端程序中,即可将winavr 生成的 8 位hex 文件

数据 转成 atmega8 可以直接存储的格式, 注意,这个是8位 hex格式 !

网友(2009-08-19):
好帖子啊,难得难得。居然一直没有人顶,可惜啊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没明白这其中的原理

网友:
先mark,以后再看。

网友:
为什么要费劲用程序转呢,如果用gcc的话,直接修改makefile,直接输出bin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12):
好文,非常详细

网友:
一个办法是用编程器软件,比如西尔特,不用硬件,启动后读入HEX文件,在另存BIN就行了

网友(2013-07-21):
参考着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