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AVR+ATmega8 上 调试心艺的 BootLoader OK了!

楼主(2006-05-22):
首先说一下我对 BootLoader 的理解:

1。ATmega8 的8kFlash 分为 boot 区和 用户区(用户区在前,BOOT区在后)

2。boot 程序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程序来编译,执行的,

3。通过在Makefile中找到这一段,

      #---------------- Linker Options ----------------

      #  -Wl,...:     tell GCC to pass this to linker.

      #    -Map:      create map file

      #    --cref:    add cross reference to  map file

      LDFLAGS = -Wl,-Map=$(TARGET).map,--cref

      LDFLAGS += $(EXTMEMOPTS)

      LDFLAGS += $(PRINTF_LIB) $(SCANF_LIB) $(MATH_LIB)

在该段的后面添加一行:

     DFLAGS += -Wl,--section-start=.text=0x1800

  表示将程序启动起始地址:设置到boot区

4。用slisp 设置熔丝位,如下图所示:

   里面标错了,是1K的BOOT区

  这样用 下载线或其他的烧写BOOT程序进ATmega8后,

  单片机重新上电,复位就是从BOOT 区开始执行了。

楼主:
在实验该例子之前,必须要完成 串口通信的 实例。

心艺的BOOT 程序下来后,不能立即使用,需要做一点修改。

1.单片机程序,是从PDF文件上搬下来的,但是在Uart_Getc,Uart_Putc的地方需要

   加一点延时,否则不能正常进行通讯。我的系统是xp

2.pc端程序,原先能正常通讯,ACK 那个信号能够响应.但是将程序烧进去后,不能够

  执行,后来才发现,他使用的BIN文件,而我则是修改了*.HEX,写了HEX文件。

这个HEX文件格式(以记录方式保存)与BIN的不同,

单片机使用的就是BIN文件(完全的代码)

所以在里面添加了HEX 转 BIN 的程序。

所以现在可以直接用PC端程序把 WINAVR 烧写的程序 写进 单片机了!

-----此内容被ainet于2006-05-22,20:06:24编辑过

楼主:
运行环境:WinAVR2005 + VC 6.0 +  ATmega8 + 4M 外部晶振

通过串口下载了跑马灯的HEX文件执行成功。

注意:用ISP等烧写的其他的程序后,会将BOOT覆盖,必须重新烧写BOOT程序。

网友:
很好,不过你的PC端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
这个是vc的debug 版本的!

换release版本的,如果还不能运行,则需要mfc42.dll

网友(2008-09-10):
我也调试不通,校验失败。。

网友:
做个标记,明天试试

网友:
记下了,谢谢先.

网友(2009-08-09):
我想问一下,那个0x1800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2009-09-15):
atmega8的数据手册中,使用1K的bootloader空间,则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为0xC00,用字节来计算就是0x1800

网友:
记号,试一下

网友(2009-12-16):
顶一下,非常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用BL上位机写入程序,点运行之后。下次再写入时提示“未发现器件”,不能写入,这时要重新复位一下单片机才能写入。

网友:
?????不懂?倒要标记!

网友(2011-05-09):
请教各位,为什么下面这句页 地址要左移6呢,谢谢?

boot_page_erase(g_wPageIndex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