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引导IAP(boot load)的应用设计程序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5-24):
我看了半天还没看懂

if ((packNO == uart_waitchar()) && (packNO ==(~uart_waitchar())))

这一句的含义?

莫非是我C能力不行?

还是另有其他的内涵?

网友:
1.if()

2.packNO==uart_waitchar()和packNO==(~uart_waitchar())

3.()&&()

网友A(2006-08-18):
该语句执行了两次函数uart_waitchar()的调用,每次从USART读一个新收到的字节。按照通信规程,前一个送包号,后一个是包号的取反,作为确认和验证使用。

简单从程序理解的话,两次uart_waitchar(),返回的数不是同一个数。还是你的C能力不行,呵呵。

网友(2012-12-16):
引用 网友A:
该语句执行了两次函数uart_waitchar()的调用,每次从USART读一个新收到的字节。按照通信规程,前一个送包号 ...

嗯,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