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下载程序的问题----新手呼救(armok 不要不搭理啊)

楼主(2006-05-24):
对于一个AVR老手这没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很简单的问题,不明白的话这就是一座大山:

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买了马老师的51板子,

   1、M16卡在了第二个卡座上,

   2、把JU4的上8个插座用短路片插好(也就是PB5、PB6、PB7、RST、VCC、GND、X2、X1连接)

   3、JN坐上边两插头用短路片连接(选择AVR的RST)

   4、JU7全部用短路片短掉

   5、晶震用4M

SLISP下程序时就是显示: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楼主:
另外我用的是双龙的ISP并口下载线,但是它的2号针标明的符号是VTG,而51学习板上是VCC

请问VTG是什么意思,双龙的下载线可以在这学习板上使用吗?

-------------------------------------------------------------------------------

-------------------------------------------------------------------------------

-------------------------------------------------------------------------------------------------------------------------------------------------------------------------------------------------------------------------------------------------------------------------------

楼主:
已经解决 ,靠人不如靠己啊

网友(2006-08-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希望友人提示一下

网友:
呵呵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LZ靠你自己说明你一定有收获,这样的问题一般不复杂,自己如果都不能解决,那么碰到更复杂的问题怎么办?

另外,你自己解决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能光索取不付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