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作电压跟随器,输入为0,输出怎么会恒有1.5V的电压?

楼主(2006-05-25):
我用OP07做电压跟随器,

单电源+12V供电,

2、6引脚相连,

3号引脚输入0V时,

6引脚输出1.5V,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
给op07加个负电源吧,可能是op07不是轨对轨输出的运放

网友:
不能单电源功电

楼主:
不能吗?

为什么呢?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应该都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吧?

不过好像要加什么虚地点,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7-21):
OP07有失调电压调节端.

网友:
op07不是轨至轨的输出…

网友:
想用op07就加上一个tp7660做负电源。或者把op07换成 lmv358。虚拟地更多的是相对于放大交流信号而言 。如果要处理直流小信号,最好还是加一个负电源,省了不少麻烦。

网友:
OP07不是轨对轨的,单电源的话输出是应该到不了0的

网友(2014-06-25):
不可能吧,看下.

网友:
楼主从哪看到的,双电源供电运放都能用单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