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操作系统疑问二:进入中断后,是不是硬件自动关闭中断?

楼主(2006-05-25):
因为在看邵的书中说,如果用户想在中断中套中断,那么用户需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增加一条“重新开中断”。所以是不是硬件在进入中断时关闭了中断?

另:中断返回时,是不是又自动开启了中断?

网友:
avr不会自动关中断。所以,要中断嵌套则进入中断时,别把中断关了就行。

楼主:
呵呵,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重新整理一下。

因为在看邵的书中说,如果用户想在中断中嵌套中断,那么用户需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增加一条“重新开中断”的指令。所以是不是硬件在进入中断时关闭了中断,才需要再次重开?

另:中断返回时,是不是又自动开启了中断?

网友:
1楼说得够明白了,这是跟CPU有关的啊,MSP430单片机就象你说的一样.而AVR就不是的了,进入中断时子程序时不需增加一条“重新开中断”的指令就可以在中断中嵌套中断,不想嵌套时进入中断要关闭中断

楼主:
我不是针对哪款单片机而言的,是对UC/OS操作系统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