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芯片某些引脚要接固定电平时,一定要先接一个电阻,再接固定电平吗?

楼主(2006-05-25):
这个问题一直不太清楚,但也一直没深究。

通常,一些IC的功能引脚要接固定电平时,都先接一个电阻,然后再接固定电平。如mega系列的reset脚,一般都接个10K电阻,再接电源。

那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是不是一定有必要接呢?引脚都是有一定耐压的,只要不超过这个耐压值不就行了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手册啊,复位脚为低电平有效,如果不用外部复位,可以用10K电阻将其连接到电源

网友:
一般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楼主:
不加10K电阻又会怎样。

网友:
没什么问题,照样跑得很好,只是有保护作用而己

楼主:
请教加电阻为什么可以“抗干扰”和“保护”作用。

楼主:
看到正规的产品原理图中,功能引脚无论是接地还是接电源,都会串接一个电阻。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这个电阻,把它当作是习以为常的惯例,而没人真正认真想过这个电阻的作用吗?

诚心请教。

网友:
未连接引脚的处理如果有引脚未被使用,建议给这些引脚赋予一个确定电平。虽然如上文所述,在深层休眠模式下大多数数字输入被禁用,但还是需要避免因引脚没有确定的电平而造成悬空引脚在其它数字输入使能模式( 复位、工作模式、空闲模式) 消耗电流。

最简单的保证未用引脚具有确定电平的方法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但要注意的是复位时上拉电阻将被禁用。如果复位时的功耗也有严格要求则建议使用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不推荐直接

参见数据手册中的未连接引脚的处理部份,在Atmage16L的手册中为第52页

楼主:
谢谢YaoHui

我并不是特指未使用的引脚。而是指一些功能引脚。

比如说片选端,如果我想总使该芯片被选中,我就将该引脚置低(或高)。此时通常串接一个电阻,再接固定电平。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电阻存在的必要性和作用。

网友:
输入引脚的上拉电阻是使引脚有确定的信号电平。

如果该引脚连接另外的电子电路输出的信号,则不必使用上拉电阻。

如果RESET 引脚要用按钮复位,则应该用上拉电阻。因为按钮未接通低电平之前,由于CMOS电路输入端是高阻态,该引脚的输入信号是不确定的,容易受到外部电场干扰。

网友A(2021-03-19):
最好是接一个电阻到电源或者地,这样就方便极今后调试时去掉,同时还可以保护IC的内部电路,因为当电源系统或者地系统的电平发生较大变化时,由于电阻的限流及削尖峰作用,可以防止流入或者流出IC脚的电流不至于很大烧坏器件,另外还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因为较小的电平变化经过电阻后已经衰减的很小,以至于IC不受其影响,而当直接接电源时,电源的变化就直接作用到IC引脚上,这时IC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与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接一个电阻到电源或者地,这样就方便极今后调试时去掉,同时还可以保护IC的内部电路,因为当电源系统 ...

这是一个远古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