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PT2262的解码思路,有经验的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6-05-28):
; IRQ0 中断服务程序

;    PT2262的解码

;1、同步码的检测:检测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如果是同步码,

;   典型的时间是5mS左右,如果两次上次上升沿时间在1-10mS

;   之间,认为是检测到了同步码。

;2、连续测到2次同步码后,再开始检测后面的AD码检测。

;3、同步码的长度是128a,2次相加,是256a的时间,除以32,得到16a的时间

;4、开始解码:在每次上升沿后的32a延时后,测端口的电平,连续测24次

;   按顺序分成2个一组,共12组,检查一下有没有非法码,有(1,0)组合的则此次解

;   码失败,重新再来。

;   组合(0,0)代表0,组合(1,1)代表1,组合(0,1)代表悬空,组合(1,0)非法码

-----此内容被jstwjw于2006-05-28,21:48:52编辑过

网友:
可以捕捉高低电平的宽度,然后算出他们的比例是否在你要求的范围之内,比较简单的

网友:
用中断快速采样,然后推算他们的宽度,得到数字1和0,还算简单吧

网友(2011-08-19):
我看到的程序都是检测高低电平而放弃同步码的检测!

网友(2014-07-22):
楼主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至少是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