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设备改装用简易编码系统,M8,ICCAVR

楼主(2006-05-29):
本程序可用做设备改装和维修使用,经实际应用验证,效果稳定可靠。

电路连接

开关1,2,3,4为5,6,7,8通道的开关

开关5为教练功能使能开关,是跟4VF一样的微动按键开关

INT0,INT1(PB2,PB3)为教练信号输入,

ADC0,1,2,3接原设备电位器输出,

ADC4接电压检测,

电压检测由系统供电分压32%得到,好像是用的4.7K和10K,记不清楚了,

PB0接报警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二极管要有400~500欧姆的限流电阻

AREF,AVCC,通过导线接+5的VCC,并要有两个104并在AREF,AVCC和地线上

熔丝为内部8M

功能和用法

8个PPM通道4个比例4个开关,本想要8比例,但对于专用电直遥控实在没用

教练开关在正常使用中按下不起作用

当INT0,INT1有信号输入时按下教练开关芯片将转发信号,(INT0,INT1只准接一个,)

INT1有信号极性翻转功能,也就是当相同极性的编码输入时接INT0,相反极性的接INT1

例如,本程序是个负输出相当于RD6000,当与RD6000联机接INT0,与4VF联机接INT1

输入电压小于7.8V,发光管将点亮,电压越低闪光越频繁。

网友:
关注啊!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07-10-03):
多谢propeller提供。

网友: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