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时轮调操作系统中各任务间的数据怎么共享?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6-05-29):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ums);

void OutputText(void);                   // 任务0

void ScanKeyboard(void);                 // 任务1

void LCDDisplay(void);                   // 任务2

unsigned char uKey_Temp;

// 我定义的变量,用于将任务1中扫描获取的键盘值传递给任务0,但这样的全局变量在各任务间不可用

#define FEQ        15

#define sbi(Port, Bit)        Port |= (1<<Bit)

#define cbi(Port, Bit)        Port &= ~(1<<Bit)

#define eoi(Port, Bit)        Port ^= (1<<Bit)

#define psv(Port, Bit)        (Port&(1<<Bit))

//        RTOS members

void OS_CreateTask(void (* pEntry)(void), unsigned char *pStack, unsigned char uTaskID);

void OS_StartTask(void);

void OS_ScheduleTask(void);

#define TASK_NUM        10

unsigned char uStack[500];

unsigned char uCurrentTask;

unsigned char uValidTaskIndex;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

{

        unsigned int uTaskStackEntry;

        // add other members

}

TaskCtrlBlock[TASK_NUM];

int main(void)

{

        Init_Timer0();

        uCurrentTask=0;

        uValidTaskIndex=0;

        OS_CreateTask(OutputText,&uStack[49],0);

        OS_CreateTask(ScanKeyboard,&uStack[99],1);

        OS_CreateTask(LCDDisplay,&uStack[149],2);

        OS_StartTask();

        return 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ums)

{

        while(--ums)        _delay_loop_2(FEQ*250-2);

}

void Init_Timer0(void)

{

        DDRB=0xFF;

        PORTB=0x00;

        DDRA = 0xFF;

        PORTA = 0xFF;

        TCNT0 = 0;

        TCCR0 = 0;

        TCCR0 = (1<<CS00);

        TIMSK |= (1<<TOIE0);

}

SIGNAL(SIG_OVERFLOW0)

{

        asm("JMP        OS_ScheduleTask");

}

void OutputText(void)

{

        for(;;)

        {

        //        if( psv(PORTB,0) && psv(PORTB,1) && psv(PORTB,2) && psv(PORTB,3)) cbi(PORTA,1);

        //        else sbi(PORTA,1);

                if(uKey_Temp == 0x0F) cbi(PORTA,1);

                else sbi(PORTA,1);

        }

}

void Scan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uKey;

        for(;;)

        {

                DDRD = 0xF0;

                PORTD = 0x0F;

                asm("nop");

                if(PIND != 0x0F)

                {

                        uKey = PIND;

                        DDRD = 0x0F;

                        PORTD = 0xF0;

                        asm("nop");

                        uKey |= PIND;

                        switch(uKey)

                        {

                        case 0x7E:        uKey=0x00;        break;

                        case 0xBE:        uKey=0x01;        break;

                        case 0xDE:        uKey=0x02;        break;

                        case 0xEE:        uKey=0x03;        break;

                        case 0x7D:        uKey=0x04;        break;

                        case 0xBD:        uKey=0x05;        break;

                        case 0xDD:        uKey=0x06;        break;

                        case 0xED:        uKey=0x07;        break;

                        case 0x7B:        uKey=0x08;        break;

                        case 0xBB:        uKey=0x09;        break;

                        case 0xDB:        uKey=0x0A;        break;

                        case 0xEB:        uKey=0x0B;        break;

                        case 0x77:        uKey=0x0C;        break;

                        case 0xB7:        uKey=0x0D;        break;

                        case 0xD7:        uKey=0x0E;        break;

                        case 0xE7:        uKey=0x0F;        break;

                        default:        uKey=0xFF;        break;

                        }

                        //        Key down

                        if(uKey != 0xFF) PORTB = uKey;

                        uKey_Temp = uKey;

                        for(;PIND != 0xF0;);        // Wait until key is up

                        //        Key up

                }

        }

}

void LCDDisplay(void)

{

        for(;;)

        {

                eoi(PORTA,0);

                delay_ms(100);

        }

}

//        Real Time OS source code

void OS_CreateTask(void (* pEntry)(void), unsigned char *pStack, unsigned char uTaskID)

{

        *pStack-- = (unsigned int)pEntry;

        *pStack-- = (unsigned int)pEntry>>8;

        TaskCtrlBlock[uTaskID].uTaskStackEntry = (unsigned int)pStack;

        uValidTaskIndex++;

}

void OS_StartTask(void)

{

        SP = TaskCtrlBlock[0].uTaskStackEntry;

        TCNT0 = 0;

        asm("reti
\t");

}

void OS_ScheduleTask(void)

{

        asm("PUSH        R2
\t");

        asm("PUSH        R3
\t");

        asm("PUSH        R4
\t");

        asm("PUSH        R5
\t");

        asm("PUSH        R6
\t");

        asm("PUSH        R7
\t");

        asm("PUSH        R8
\t");

        asm("PUSH        R9
\t");

        asm("PUSH        R10
\t");

        asm("PUSH        R11
\t");

        asm("PUSH        R12
\t");

        asm("PUSH        R13
\t");

        asm("PUSH        R14
\t");

        asm("PUSH        R15
\t");

        asm("PUSH        R16
\t");

        asm("PUSH        R17
\t");

        asm("PUSH        R18
\t");

        asm("PUSH        R19
\t");

        asm("PUSH        R20
\t");

        asm("PUSH        R21
\t");

        asm("PUSH        R22
\t");

        asm("PUSH        R23
\t");

        asm("PUSH        R24
\t");

        asm("PUSH        R25
\t");

        asm("PUSH        R26
\t");

        asm("PUSH        R27
\t");

        asm("PUSH        R28
\t");

        asm("PUSH        R29
\t");

        asm("PUSH        R30
\t");

        asm("PUSH        R31
\t");

        TaskCtrlBlock[uCurrentTask].uTaskStackEntry = SP+33;

        if(uCurrentTask >= uValidTaskIndex-1) uCurrentTask=0;

        else        uCurrentTask++;

        SP = TaskCtrlBlock[uCurrentTask].uTaskStackEntry;

        SP -= 33;

        asm("POP        R31
\t");

        asm("POP        R30
\t");

        asm("POP        R29
\t");

        asm("POP        R28
\t");

        asm("POP        R27
\t");

        asm("POP        R26
\t");

        asm("POP        R25
\t");

        asm("POP        R24
\t");

        asm("POP        R23
\t");

        asm("POP        R22
\t");

        asm("POP        R21
\t");

        asm("POP        R20
\t");

        asm("POP        R19
\t");

        asm("POP        R18
\t");

        asm("POP        R17
\t");

        asm("POP        R16
\t");

        asm("POP        R15
\t");

        asm("POP        R14
\t");

        asm("POP        R13
\t");

        asm("POP        R12
\t");

        asm("POP        R11
\t");

        asm("POP        R10
\t");

        asm("POP        R9
\t");

        asm("POP        R8
\t");

        asm("POP        R7
\t");

        asm("POP        R6
\t");

        asm("POP        R5
\t");

        asm("POP        R4
\t");

        asm("POP        R3
\t");

        asm("POP        R2
\t");

        asm("POP        R0
\t");                //        模拟中断

        asm("OUT        0x3F,R0
\t");                //        恢复SREG状态

        asm("POP        R0
\t");

        asm("POP        R1
\t");

        TCNT0 = 0;

        asm("reti
\t");

}

楼主:
以上的工作时须是:

启动系统,运行任务0,定时中断0发生后进行任务调度,运行任务1,…………,最后运行最后一个任务后,定时中断0发生,再次返回任务0中断处继续运行,形成一个大循环中镶嵌一个个任务的小循环,各任务时同优先等级,在此没解决的是各任务间的数据共享,请大虾赐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