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的模拟量输入M128的ADC,用继电器好还是模拟开关啊?

楼主(2006-05-30):
如题。

多路的模拟量输入M128的ADC,用继电器好还是模拟开关啊?

网友:
M128的ADC已经有8路输入口了PF0-PF7,如果还不够的话,一般加模拟开关来切换。

楼主:
如果我使用4066,把输出的三个脚连在一起。接到放大电路,然后到M128。会不会有影响?

怎么贴电路?

楼主:
这个模拟开关这样用行不行?

网友:
在没有考虑成本,用继电器好,可做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
低电压、小电流最好不要用继电器。

网友(2014-04-16):
你好,请问 二极管钳位之后加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