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Z的问题:USART和UAR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31):
看到有的单片机,比如at91sam64,介绍说包含两个USART,一个UART,迷糊了,不一样吗?

网友: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是通用异步收发器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是通用同步和异步收发器

网友(2011-04-21):
学习了,一直以为是一个东西

网友:
UART没有时钟信号进行同步,USART有时钟信号进行同步!个人浅薄意见,敬请指正!

网友(2012-08-13):
应该是不光名字不同吧?还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UART与USART都是单片机上的串口通信,他们之间的区别如下:

    首先从名字上看: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USART在UART基础上增加了同步功能,即USART是UART的增强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是具体增强到了什么地方呢?
    其实当我们使用USART在异步通信的时候,它与UART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在同步通信的时候,区别就很明显了:大家都知道同步通信需要时钟来触发数据传输,也就是说USART相对UART的区别之一就是能提供主动时钟。如stm32的USART可以提供时钟支持ISO7816的智能卡接口。
这是网易“臮甴亽昰峩”的一篇博客,个人觉得这个好像挺易懂的!

网友(2013-08-03):
学习了,上次还在跟师兄讨教这个问题呢

网友:
USART支持SPI等操作。UART只支持类似于232和485的操作。

网友:
长了点知识,发现好多东西只是用过,基本的理论知识还是差很多。。。

网友(2013-09-19):
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看楼上解释明白了点

网友:
USART还包括了SPI,看430的手册上就是这样介绍的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UART与USART都是单片机上的串口通信,他们之间的区别如下:

    首先从名字上看:

正解,非常深刻!

网友:
理解了,解释的不错~!

网友B(2014-02-08):
差个时钟信号; 不过不用时钟的话, USART 就可以替代 uart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与USART都是单片机上的串口通信,他们之间的区别如下:

    首先从名字上看:

此楼正解,还知道ISO7816,莫非也是做RFID读写器的。

网友(2014-03-19):
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
s就是同步 玩过fpga的就知道同步就是多个时钟
加上时钟的串口,那就是spi

网友(2014-04-24):
引用 网友B:
差个时钟信号; 不过不用时钟的话, USART 就可以替代 uart

好像不对哦,USART和UART都是用各自的时钟,是异步通信,USART是可以同时收发,UART不能同时收发,SPI是用一个时钟,是同步通信;

网友:
额,,好像是我理解错了

刚看了下STM32的手册:
1 全双工的,异步通信
2 发送方为同步传输提供时钟

同步模式是发送方提供时钟

网友:
好像很少去看过这些名字的具体意思,一般都是看功能的。

网友:
学习了,倒没特别注意

网友:
哦,俺也一直理解错误,粗心不注意看解释 的原因吧,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4-06-25):
USART和UART的区别

网友:
USART和UART的区别

USART:通用同步和异步收发器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当进行异步通信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于USART比UART多了同步通信功能。
这个同步通信功能可以把USART当做SPI来用,比如用USART来驱动SPI设备。

网友(2014-08-11):
嗯,USART和UART确实不一样~~确实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不过USART何如当做SPI使用

网友:
长知识鸟

网友(2014-12-31):
,看到很多概念

网友:
简单问题往往不简单啊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2015-08-15):
以前也没注意过

网友:
学习了   还真不知道具体区别

网友(2015-11-07):
一开始以为USART是低功耗串口。。。。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了解

网友:
虽然知道UART和USART的区别,但一直都是把UASRT也当UART用。

网友:
跟风继续挖。SPI不够用的时候,USART勉强可以顶上

网友(2016-04-15):
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6-07-05):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碰到问题后要继续深挖其中的理论……

网友:
有没有时钟源的区别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不RZ!

网友(2016-09-21):
你们都明白了 我还有点晕 刚入门还没有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