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eng兄,请帮忙 谢谢

楼主(2006-06-01):
我装了6.9以后,keil编译会提示错误,不清楚怎么修改,请帮忙

-----此内容被Maxchang于2006-06-01,09:14:01编辑过

网友:
不是编译,是联调时和6.9的连接出错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archeng兄,把你的VDM51.dll文件给大家共享一下吧

我的总是查不到

网友:
6.9中,我也找不到这个文件。6.7SP3有。

-----此内容被archeng504于2006-06-05,13:25:13编辑过

网友:
看help,6.9sp3安装文件里没有这个dll,在坛子里面搜vagdi,运行后就可以装上相关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