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串口!!!怎么办

楼主(2006-06-02):
如题目:

网友:
电脑城有种PCI板卡,叫PCI转串口有两串口,四串口等很好用,我正在用!

网友:
ch341

很好用的.你百度一下看看它的资料吧.

网友:
买一个有串口的电脑!

网友:
买一个有串口的电脑! 还是没有解决楼主手上这台没有串口的问题啊。应该是:把新买来电脑的串口拆下来,焊在这台上,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

网友:
有些主板上有串口的插针,不过没有引出来,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另外不要用USB-》串口的东西不稳定,经常会造成机器死机蓝屏,还是买个PCI-串口的稳定。

网友:
MOSA卡,稳定,8串口,也许还给你扩 并口

楼主:
串口的插针,能具体说说吗?有具体图示吗?

网友:
usb转232问题还是很多地,也许是我没碰到好的

网友:
我用的电脑就没有串口,后来我发现串口在主板上(9根排针),用实验线引出即可。

楼主:
我在主板上找到了,3Q

网友:
再问:如果是笔记本没有串口和并口,虽然可以用转换线,但是在linux系统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