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楼主(2006-06-02):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请问谁有ADC0832的仿真模型?????

网友:
除非自己做,没有哈!或用其它 的代替哈!

楼主:
请问 不需要另外增加仿真模型的ad器件有哪些?

网友:
ADC0831,

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面能找到proteus给提供的两个例子

应该和ADC0832差不多吧.

元件在Data Converters里面找.

楼主:
OK 我看看~

我在国外论坛问过,有人说6.9的版本可以仿真ADC0832。回来试一下

。。找不到0832就只能用0808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做仿真模型啊 ?

DAC0809的也没有啊,

网友(2009-08-16):
安装一个高版本的PROTUES 就可以啦!

网友:
我这里有啊!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1383.rar(文件大小:155K) (原文件名:DAC.rar)

网友:
ADC0832的仿真模型   我这个版本有这个库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