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点不亮数码管

楼主(2006-06-03):
菜鸟我用PROTEUS仿真一个电子钟.用的是89C51和8255A的PA口接上数码馆时,仿镇不了,系统提示8255A没接电源,而不接时PA可以得到想要的数据!郁闷中,望哪位大虾能不吝赐教,先下了       !

楼主:
为什么会没人回复呢?

网友:
因为这里是avr论坛,讨论51的不多.

建议你去这里看看.我在这里见过你想要的.

http://piaoling.xpwap.com/index.asp

另,我觉得,帖子没人回复,我觉得很正常,

你可以看看mymach 或者archeng504 那些置顶,精华帖子,回复都很多.

个人观点,请勿介意.

网友:
proteus 里的8255 模型有BUG,。。仿真时8255线路别接VCC ,包括RESET,IO上拉,就可以了,已经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