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AVR的MEGA系列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楼主(2006-06-03):
程序的互相移植容易吗?

网友:
人和狗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上的也说的太....

网友:
一个是16位的一个是8位的系统,一个是第一专业的低功耗,一个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是3.3V的,一个是5V的.一个叫混合信号处理器,一个用通称单片机.大概就这些吧.

    至于程序移植,不是很简单.因为都是面对硬件的编程.各个硬件的使用方法是不同的.比如AD,MSP430好象可以一次采集8路,而MEGA一次只能一路(可以连续采集).大概就这些吧.

网友:
算法上的移植不会有太大问题。而硬件相关的部分则需要重新编写。

网友:
4楼说的实在话,不过电源部分需要考虑,MSP430电源不能高于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