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下载问题

楼主(2006-06-04):
用此版mega128最小系统电路图做了块板,用马老师出的书上的电路做了条isp下载线,但是用slisp下载时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可能是什么问题呢???用51的下载线可以兼容的吗??我用别人的51下载线下载是提示找不到匹配下载线的...

正在检查电路.......

楼主:
希望有高手指教.....

电路检查一遍了,没发现问题...

用administrator账户试过,情况一样..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电路没错下载软件也没问题.

只是我把db25的引脚全部接反了...

1脚接成了13脚

14脚接成了25脚

呵呵..没办法新手...

不过希望对其他新手有点参考价值

网友(2006-08-08):
你用的是并口ISP下载么?能请问是在马老师编的哪一本书中提到的呢?

还有,串口直接ISP下载有相应的电路么?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