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程序放在外扩的一片39VF040的flash里,运行时擦写flash后程序就会出错。

楼主(2006-06-05):
我用的ARM AT91 55800,在RAM里运行,擦写flash都没有问题,一旦离线在flash中运行在程序里对flash擦写就会出错。39VF040的手册里说在擦写过程中任何读操作读出的都是随机的数据,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利用单片机对外扩地FLASH读写,我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楼主能否把你得代码参考一下啊,谢谢!

楼主:
void WriteFlash(volatile u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t;

        //unsigned short j;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a0;

        *addr= data;

        while(1)

        {

                i = (*addr)&0x40;

                t = (*addr)&0x40;

                if(i == t)

                {

                        break;

                }

        }

        //for(j=100;j>0;j--);

}

void BytesWriteFlash(volatile uchar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t;

        //unsigned short j;

        for(n=0;n<number;n++,addr++)

        {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a0;

                *addr = buffer[n];

                while(1)

                {

                        i = (*addr)&0x40;

                        t = (*addr)&0x40;

                        if(i == t)

                        {

                                break;

                        }

                }

                //for(j=0;j<100;j++);

        }

}

void BytesReadFlash(volatile uchar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n;

        for(n=0;n<number;n++)

                buffer[n] = *(addr++);

}

//nBlock:0--127

void BlockErase(unsigned char nBlock)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ock;

        unsigned char i,t;

        block = (unsigned char *)(BOOT_FLASH_BASE + nBlock*0x1000);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80;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block = 0x30;

        while(1)

        {

                i = CMD_ADDR1&0x40;

                t = CMD_ADDR1&0x40;

                if(i == t)

                {

                        break;

                }

        }

}

void ChipErase()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t;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80;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10;

        while(1)

        {

                i = CMD_ADDR0&0x40;

                t = CMD_ADDR0&0x40;

                if(i == t)

                {

                        break;

                }

        }

}

网友:
非常感谢,今晚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大哥,你下面这段是什么意思啊,劳烦解释一下,谢谢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a0;

   *addr= data;

   while(1)

   {

      i = (*addr)&0x40; //这是什么意思?

      t = (*addr)&0x40;

      if(i == t)

      {

         break;

      }

   }

尤其

CMD_ADDR0 = 0xaa;

   CMD_ADDR1 = 0x55;

   CMD_ADDR0 = 0xa0;

这是对外扩的39vf040的控制命令吗?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VF040的技术手册,上面都有这些的流程图,只要向它指定的地址写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10):
擦写flash的代码要在ram中执行,在flash里执行,你一擦,下面的指令去哪儿取啊,还有,如果你的中断向量在flash里,那擦写时还要关中断,不然一中断就挂了

网友(2013-08-09):
说的很好,必须的在RAM里面执行,否则会自己把自己擦没有了,无法去指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