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 做过mp3的朋友一个问题:你们读存储器和向013送数据是顺序的还是并行的

楼主(2006-06-07):
你们读存储器和向013送数据是顺序的还是并行的

我是先读sd卡,读完一块512字节 再顺序的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送给013,

这样,在读的时候不能写,在写的时候不能读。

导致送给mp3的数据时断时续,放出来的声音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噪音很大。

我在想如果像我这样顺序的读写的话,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严重程度的问题罢了。

不知大家是怎么做的,难不成用上操作系统?

还有如果用spi口的话,虽然一定程度上减轻负担,但是程序仍然还要 反复判断数据的发送情况,还是不能边读边写,问题依然存在啊。

急切盼望!

网友:
怎么会时断时续呢?解码器解512字节的时间已经够从SD读512字节还有余了。

楼主:
to qwernet 小俊:因为我的读写都是用软件实现的,软件控制着读一个块,然后放到缓冲区,在软件控制着往外送。等送完了再去读下一块。这样往解码器送的数据必然是时断时续的。

我看你的意思是读写并行的。在往写013写的时候就去读了。可怎么实现呢。

或者说 虽然是软件方式送数据,但是从送完到解码器解完的这段时间内是足够读取一个块的?

可从我实际做的来看,并不是这样啊

网友:
你只要往013的缓冲区里一直送数据,送满为止。当013消耗完缓冲区里的数据的时间已足够你再向SD卡读一个块的数据了。

楼主:
那oo3 没有数据请求线怎么办呢

一直送吗,快了有丢失,慢了又不够。

我的就是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