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靠近单片机,发射信号时干扰非常严重。

楼主(2006-06-08):
用M16做的一个控制板,无意中发现对讲机靠近单片机,发射信号时干扰非常严重。

网友:
你是指单片机干拢了对讲机还是想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m16干扰对讲机比较明显,是吗?

楼主:
是对讲机发射信号时干扰单片机。1、对讲机靠近单片机,发射信号时单片机复位。2、单片机控制板用200MM线连接的一个控制板,对讲机靠近该控制板发射信号时单片机复位。3、对讲机靠近一个无电池的计算器,发射信号时可以给计算器供电。不信大家试试。

网友:
還好,5W U/V 對我的mega32都沒有影響。

网友:
哇,你的对讲机比手机的辐射还大啊!

也许你的对讲机的频率工作在你单片机的时钟频率附近,从而令时钟信号产生错乱。

网友:
不是什么频率接近,根本就是发射出的无线电波辐射到电路办后,被板上的非线性器件检波,产生比较高的电压,加在了电路上,比如复位电路等等,

我们的设备发射时,直接用手拿一个氖灯在手里,灯就亮了! 注意是只是一个灯泡而已,没有其他东西,恐怖吧,

解决这样的强辐射,一个是屏蔽,高频信号屏蔽加一个很薄的金属包裹就可以,甚至就是香烟的里面锡箔纸都很好效果,当然要接地;而是滤波,滤波要加在保护部分一侧,比如有比较长的线缆时,滤波器件要加在容易被干扰的器件那端,这里的滤波不单纯的指电容,而是很多专业的防电磁干扰器件,比如3个脚的电容、电感等。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里面不都有MCU了吗,就比如对讲机,里面不还有几个MCU,为什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死机,不复位?还有手机本色不也是这样吗,

不知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以前的电脑显示器,当自己手机来电时就发现显示器闪烁厉害,而现在新一点的显示器这些都没有出现了,就是措施加强了

网友:
你这个辐射都可以照死人了阿,哥们,呵呵!据说北航的搞射频和微波的生的都是女儿阿,呵呵,与这个不无关系啊

网友:
也不是什么恐怖的了,市面上有很多手机闪光帖,不用电源的,就用手机的辐射做电源。

网友:
你们有这种现象么????硬件设计肯定不过关,过关的硬件设计,用MOTO的对讲机贴在芯片上打电话都没事,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就算2051都没事!!!!!!

网友:
我试过,2051也很好

网友:
手机的是直接靠着天线的,而且是发光二极管,里面有一些类似印刷天线的东西,以前自己在学校做对讲机的时候,由于没有功率计等,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测试发射功率大小,就是用个发光二极管,把两个引脚线延长作为天线,灯就可以点亮。

但我这是氖灯,而且站的很远(>5m),每次做射频联试的时候,人都跑完了,要知道发射功率几KW,正如mutoudonggua 所说,我的确也是生的女儿,他们发射室的大多数也是生的女儿。

只要硬件设计得当,这类的辐射骚扰完全可以OK,就是放在微波炉里面都能工作(^_^开玩笑了)

网友(2010-11-06):
最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除了外壳内侧渡铜。。。加磁珠,还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没。。。

网友:
那研究一下什么样的辐射生男孩吧。看来以后男的要绝种了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我才注意到公司同事几乎都是生女儿,天啊,我公司是搞通信的,主要无线通信,电台等。
我在研发部的时候周围都是同事对着话筒喊:1 2 3 4 5 6 7 8 9 10 ,然后那边答复:收到 收到

辐射这东西,无形的很难引起注意,但是我感觉伤害很大。前一段时间我还准备调到测试部的,看来还是画PCB比较安全。

网友:
现在萝卜不够坑,多生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