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和老手都必须看明白它

楼主(2006-06-10):
载体 13:50:34

//***************FileName:Timer.C******************//

//***************GCCAV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字型表,对应0,1,2,3,4,5,6,7,8,9//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4]={0,0,0,0};       //显示初始值:0 0 0 0

uchar CNT=0;                   //初始计数值:0

uchar Timer[2]={0x00,0x00};    //初始时间00:00

void DelayMs(uint i)           //Ms级延时,参数i为延时时间

{uint j;

for(;i!=0;i--)

  {for(j=8000;j!=0;j--) {;}}

}

void Display(uchar *p)         //动态显示函数,参数p为待显示的数组名

{uchar i,sel=0x01;

for(i=0;i<4;i++)

  {PORTC=(~sel);                  //选通最右边的数码管

   PORTD=Table[p];          //送字型码

   DelayMs(2);                 //显示延时

   sel=(sel<<1);                 //移位以显示前一位

  }

}

//计数值处理函数。参数p1:时间数组名;参数p2:显示数组名//

//功能:此函数用于将计数值拆分为BCD码的10分,分,10秒,秒//

void Process(uchar *p1,uchar *p2)

{p2[0]=p1[0]/10;

p2[1]=p1[0]-p2[0]*10;

p2[2]=p1[1]/10;

p2[3]=p1[1]-p2[2]*10;

}

void Init_IO(void)             //初始化I/O口

{DDRD=0xff;                    //设置A口为推挽1输出

PORTD=0xff;

DDRC=0xff;                    //设置C口为推挽1输出;

PORTC=0xff;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初始化I/O口

PORTD=0xff;                   //点亮以测试所有的数码管

PORTC=0x00;

DelayMs(3000);                //延时

PORTC=0xff;                   //熄灭所有的数码管

TCCR0=0x04;                   //T/C0工作于定时方式,系统时钟256分频

TCNT0=0x06;                   //计数初始值6

TIMSK=_BV(TOIE0);        //T/C0中断允许

sei();                                //总中断标志置位

{Process(Timer,Data);          //计数值处理

  Display(Data);               //动态扫描显示

}

}

//********************T/C0中断服务函数********************//

SIGNAL(SIG_OVERFLOW0)

{C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NT==125)

    {CNT=0;                     //计数到125次,计数值复位

         Timer[1]++;               //秒加1

         if(Timer[1]==60)

            {Timer[1]=0;

                 Timer[0]++;          //分进位

         if(Timer[0]==60)

               {Timer[0]=0;          //计数到达最高位,计数复位

                    }

                }

        }

}

马老师

我用4个数码管做的一个时钟

它老是显示0000

不走动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久,,,请帮忙看一下

-----此内容被LSQQ于2006-06-10,15:23:44编辑过

网友(2006-08-18):
你先看我的吧,在网上有我的讲义,里面LED数码管的倾动,时钟的例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