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v的电压给VFD CU16025E 供电,行不行?我怎么点不亮?

楼主(2006-06-10):
VFD CU16025E 说明里说的最大电压是5.2V,而我用5.4v的电压供电,行不行?

一直怎么点不亮?程序初始化应该没问题了。而且看帖子说程序为空时VFD都应该亮的。

网友:
没问题,5V就可以的,你的模块上应该带升压电路,给灯丝加压,

可能还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2012-02-24):
栅极和阳极加电压了吗?悬空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