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linux的,又想在linux下玩AVR但片机的可以选择Ubuntu linux发行版

楼主(2006-06-12):
Ubuntu是基于 Debian的一个linux发行版

世界上那么多的发行版,为什么要用Ubuntu的linux呢?应为它里面有一个软件“新立得包管理器”非常的牛气,你只要在他所列出的软件列表中选择你需要的软件后,点上面的应用按钮它就会下载软件并安装。

你可以,在/etc/apt 目录中的sources.list     文件最后加上下面的源,然后你打开新立得包管理器即可在下图中的电子学的软件列表中找到与AVR单片机相关的软件,如:UISP下载软件。当然还有其他但片机的,好像还有PIC相关的。然后还能找到gEDA以及eagle 2款电路图设计软件。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breez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breez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breez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breez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cn/ breez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不过最好安装ubuntu5.01版,现在最新的是ubuntu6.06但是我的系统发现有些软件安装后不能使用?!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6-06-12,21:05:14编辑过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6-06-12,21:25:56编辑过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6-06-12,21:55:53编辑过

网友:
多些楼主,找个机会玩玩看

网友:
顶,我喜欢Linux

楼主:
eagle 4.11 key file

网友:
fc4 有 yuv (命令行下的) 喝着各类似,远程下载包,并安装

楼主:
但是FC的不好解决包的关联关系,有点麻烦

ubuntu已成为新的最受欢迎的linux桌面系统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6-06-13,10:45:48编辑过

楼主:
我升级到了Ubuntu Dapper (6.06) 版本,这是最新的桌面版本,

然后添加下面的源,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dapper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dapper-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dapper-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 dapper-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ubuntu.cn99.com/ubuntu-cn/ dapper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在新立得包管理器里搜索avr,即可得到包括gcc-avr(安装它即会自动包含binutil-avr)  avr-libc avrdude

gdb-avr等与avr开发相关的工具,这下我们需要的东西就齐了!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6-06-13,21:53:03编辑过

网友:
Ubuntu的AVRLIBC的包,太老。

楼主:
Ubuntu的AVRLIBC的包,太老。

我不知道这上面的版本和新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呵呵

反正我不会编程也不会单片机!

网友:
论坛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LINUX下AVR编程的.

我装过,试过,可以用的。

在文本模式下。

不过编辑器,就要用到EMACS,VI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464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Ubuntu的AVRLIBC的包,太老。

我不知道这上面的版本和新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呵呵

反正我不会编程也不会单片机!

-----------------------------------------------------------

包太老就是说有些函数或定义是没有的(相对最新的LIB或WINAVR来说)

我试,在UBUNTU下,排除AVRLIBC库文件的新旧不管,WINAVR的代码和MAKEFILE在LINUX是一样的,非常不错。

还有就是LINUX也有很多IDE工具,不过,我感觉还是VI或GVIM最爽了。gedit应该也能配置成直接调用AVR-GCC的。呵呵.....

楼主:
那能不能把winavr安装目录中的库文件加到linux的avr-libc中来?

网友:
那没必要的,直接下最新的源文件编译不就得了,或者下DEB包,那个比UBUNTU的APT-GET的包要新。

楼主:
不是!

我是怕到时候,自己安装搞不好路径,编译不好出麻烦。

网友(2008-05-10):
现在在ubuntu下用avr编程,先用的并口的isp,设置为stk200,用avrdude软件烧写,除了开始要费些功夫得找个makefile,
其他的事在一步一步上手,不过我买的usart的jtag ice 还没联上,不知道是否是协议的事。感觉特好。

另外现在在调一个nt7534的液晶,用的非标准的串行口,结果51的行,mega16却给卡住了,真是急!!!!!
望大虾帮忙。QQ(linux下)174197140

网友:
请问,如果用atmega16 非标准的双线串行驱动液晶,要不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
呵呵,不错啊,加号先

网友:
呵呵,“新立得包管理器”好像是debian的发明,ubuntu好像也是基于debian的,好多东西很像的。
用avrdude还算方便。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调试的,有没有avrstudio4linux什么的?

网友:
Ubuntu现在免费还送碟吗?

网友:
【20楼】 765vcf
可以申请,不过时间蛮长,1-3个月吧
地址https://shipit.ubuntu.com/
以前申请了6.几的光盘,2个多月收到了,一大堆光盘,什么版本的都有,爽
现在已经是8.04了,

网友:
在ubuntu 下,装了 ,binutils libc avr-libc avr-gcc avrdude simulavr (具体有很多网页介绍),一系列工具后,用一个Makefile文件,就像dos 的批处理命令一样,一敲命令就行。linux有自己的路,不要和windows 搞映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