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里做个Brushless DC (BLDC)控制板,大家发表一点建议

楼主(2006-06-13):
我想做个Brushless DC (BLDC)控制板,当然也包括支持有刷。大家发表一点建议,我也想听听阿莫的建议。 我想来个BLDC扫盲,呵呵,高手如果不喜欢请不要妄加言论。

这个控制板将有包含功率驱动板、控制板、双向隔离板,希望可以支持48V以下的BLDC马达(刚好电动自行车上的可以支持)。不做大功率是因为马达的电流一旦很大,调试难道也会加大,同时大功率的MOSFET也没有多少人烧的起。由于AVR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较为适合的MCU,将不会使用AVR。可供选择的型号有ST的ST7MC、Microchip的dsPIC30、Freescale的DSP56F8xxx、TI的TMS320LF24xx。理论上功率驱动板与控制板是相互独立的,无论使用何种MCU或DSP只要使用相同的接口即可。

对于开发工具:

1、ST的可以从其官方网站上下载ST7 Stick编程器的全部资料,包括原理图、GERBER文件、PC应用程序,他支持差不多全系列的ST7 MCU编程,使用并口。   最大的好处是ST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关于ST7MC的变频所有的代码库,可以不用太为算法操心。开发环境和C编译器不用盗版,网上提供16K免费版本。缺点是只能做120的方波,呵呵,比较是8位的MCU。不过我也不打算做180,那玩意太难,网络合作不现实。

2、Microchip由于其开发工具较为便宜,大概也就5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第三方的ICD2。dsPIC其运算能力也较为强大,同时在其官方网站上也给出了很多关于马达的应用笔记,少量样品也可以在其网页上免费申请。IDE不用盗版,不过C编译器需要盗版。

3、Freescale的DSP56F8xxx实际和dsPIC类似,都是MCU+DSP的结构。不过Freescale的推出时间要不dsPIC要早很久,我02年就用过当时的DSP56805。其网站上提供的马达应用笔记及其丰富,其开发工具可以使用建议的Parallel Port Command Converter(自己做),不过IDE和编译器都要盗版,我手上也只有8K的限制板。

4、TI的DSP,价格较贵,并且开发工具太贵,就是第三方并口开发工具也要800以上。以前样品可以在网上免费申请,现在将申请权放给了国内的代理,基本上是要不到。要是有海外的关系,在海外还是可以免费申请的。IDE和C编译器需要盗版。网站上提供的马达控制类的应用笔记非常丰富。

欢迎大家提一些建议。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13,13:12:34编辑过

网友:
顶力支持!什么时候开始呀?"缺点是只能做120的方波,呵呵,比较是8位的MCU。不过我也不打算做180,那玩意太难,网络合作不现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支持!!

对电机驱动控制感兴趣 ,尽管没做过相关类似项目

楼主:
180度的方案要DSP才能完成,因为运算的要求。该方案现在在行业里面也没有几个可以算得上较为成熟的方案,而且价格超贵。我不想一上来就做180的,那不现实,内行一看就是瞎混,况且还是以网络方式合作,感觉做起来不太现实。

我的目的旨在扫盲,呵呵,口气有点大,不过是事实。

我不需要空口说无关痛痒的话的支持,我需要一些实际的行动。包括批评,我都将洗耳恭听!我会总结之前的充电器活动,沉寂了这么就,我不希望再次重蹈覆辙。就是潜水也要潜出点个性来。

想先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在开始,要是每人气就当我自己给自己的Bolg加点垃圾算了。我会在必要的时候将一些设计规格提出来和大家商议可行性。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13,15:11:01编辑过

网友:
我连控制的原理都没搞懂,呵呵

楼主:
打算开始的前期先找一两篇写的比较好的设计参考范例(不是应用笔记)把它翻译成中文,大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也许效果会好一些。资料我已经找好了。不过做任何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时机不成熟只会半途而费,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和热情。

楼主:
非常感谢!我想现在时机还不很成熟,而且我也不愿意再次出现充电器活动那样的结果。这次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到能够完成软件的开发。

阿莫,如果需要我会给你电话的。谢谢!

网友:
BLDC为什么AVR不可以作啊?Atmel有现成的方案,用于电动自行车的

网友:
Grant

你好!!!

我对你的提意很感兴趣!!!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些指点!!!

我一直在玩高压(DC300V)大(中)电流(10A)的电机驱动!!!

交了差不多3W 的人民币学费!

你能提供一些:三相180度逆变,无感检测的技术资料吗???

无感检测转子的位置,或转数。我用于异步电机!!!

先谢谢哈!!!

网友:
如果是楼上的高压大功率电机,建议不要采用无感检测技术,还是用传感器的好,毕竟从可靠性角度看,有传感器更好些,可以解放控制单片机去做其他更重要的。。

要不就采用专用控制芯片+单片机。。。

毕竟大家伙不在乎单片机这点成本,而是可靠性等更重要;

小东西如模型用的无刷电机采用全单片机控制主要从简化硬件结构降低成本这些方面考虑;

君不见模型疯子们老是抱怨无刷电调启动不好兼容性不好(内转外转)等等?有些步骤用纯软件结构来解决并不可靠;硬件虽然复杂些成本高一点,但毕竟可靠了一些,相比之下。。。

俺们这里玩模型的朋友有不少的无刷东东,可大部分都已经进了垃圾筐,等着拆零件维修。。相反用专用芯片+单片机作的无刷电调都只有过载太厉害烧掉功率场效应管的,市场上能够用在模型车上的无感无刷真的是凤毛麟角,毕竟用反电动势检测相位等方法无法让电机快速反转,就是启动时的延迟也让车手心疼!

电动自行车这种不需要反转,启动也没有要求的电调当然是使用无感的好,可在重载启动时就麻烦了。。。

呵呵,片面之词,别骂我。。

网友:
支持楼主的倡议!

我觉的用AVR的片子比较好,您是高手用哪个系列都无所谓,我们被扫盲者换到ST或PIC可就难度大了!

AVR有刷的控制板我有PCB图也有ICC的源程序.既然是扫盲就不要太复杂了!

网友:
狐狸,您讲的非常好,小菜鸟给您行个礼! 但楼主是在扫盲,至于深入的研究就各显神通吧!

网友:
我建议使用dspic和ST7,ST7你太熟悉了,相信我们学起来有了高手指点也不会太难过;dsPIC了解过,相当不错,私人的ICD2也不贵,把DSP融入了MCU,学习起来跨度较小,关键是可以申请样片,国内的几家代理做得不错,好像比较容易申请到。

Freescale的DSP56F8xxx性能如何以及开发难度不太了解,我也想接触一下Freescale,不过以前申请过样片,中电公司的不理我,唉~~~~~听说Freescale开始重视中小客户了......

http://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7929

TI的DSP从零开始入门有点难了,我感觉有点怕~~~

至于AVR似乎还是众望所归阿:-)毕竟坛子里的都在用他~~尽管用来做BLDC不很专业,但还是能应负一定的需求,要坚决把他排除了似乎也不太好~~也可以作一块适配的控制板上去,但不作为主攻方向~~

网友:
推荐几个网站资源,仅供参考:

1、dsPIC电机开发板

http://www.eetdesign.com/product_content.asp?id=81&CPtype=1001

2、MCD2(MPLAB ICD2)单片机在线仿真调试/烧写器

http://www.pic16.com/wzcapi/mcd2.htm

3、FREESCALE仿真编程器

http://www.mcu123.com/

楼主:
我将继续等待,等待更具体的建议。对于各位的疑问,只要我可以回复的我都会一一答复。

菜菜:我也很怕大电流的电机,因为电流一大,会伴随出现很多无法预测的问题。我这最大有2000W的,用电流钳看波形时都小心翼翼的,因为一旦烧毁基本上一套板子要全部更换,那可不是烧MOSFET换6个新的就可以解决问题。抱歉,180度的资料我有一些,但我不能外泄,请谅解。我建议你可以去TI的网站上找找,TI有份很详细的应用笔记的。

网友:
真心感谢

【10楼】 redfoxen 狐狸

【15楼】 Grant

呵呵。。。。

我做的东东已开始小批量生产试机了!测试结果要几个月后才知(时间可以检验一切)!

全部电路硬件,软件设计都是自主开发(这年头流行说是:自主的)  晕。。。。。

没有仿造任何一家公司的

呵呵。。。。。。

如果小批量生产试机没有出现问题,我打算开发第二代了!!!

所以提出了上面的一些问题!!!!

Grant  大侠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

redfoxen 狐狸  世外高人 为我浮出水面冒了个泡,真的很感谢!!!

我听从Grant 大侠 的建议先去充充电!

回来再与大家合计合计!!!!!

呵呵。。。。。。

网友:
睡了一觉后再看看VIOLIT的话,我收回我的帖子,支持VIOLIT!

网友:
冰封王座 游戏

网友:
晕死了,跑题啦!!!

ding 一下排到前面去!

呵呵。。。。。

网友:
我手里的(买的)模型无刷电调都是用MEGA8的呀?为什么扫盲不从AVR开始呢?毕竟来此的大都是AVR的粉丝

楼主:
怎么说呢?我不想老在MCU上纠缠,我还是那句话,任何MCU使用起来都是一样,只要有马达控制的6路互补PWM输出剩下的就是软件问题。马达的控制关键在算法,不是MCU,只要MCU的MIPS够快就可以,算法肯定是用C语言写的,要是如果可以看得懂算法,并同时能够明白哪些参数是与算法的优劣有关系,明白如何去通过修改参数才能更好的启动BLDC,这才是“扫盲”的目的。说扫盲有点狂了。如果要做,我不会限制大家使用什么MCU,我现在手上就有ST7MC、dsPIC和Freescale MC56F8356E做的主控板,但我想在前期大家都要有个统一的硬件平台,当参与的人都可以将电机启动起来,并且可以在1Hz~100Hz随意改变,那时在去做别的MCU,没问题啊。别忘了控制板和功率驱动板将会是各自独立,如果比较心急的,你需要用AVR的话可以自己扩展啊。

当然我用其他的MCU,在我的第一个帖子里就已经说明了,我相信OurAVR不会因为自己AVR就拒绝其他的MCU吧?况且我也只是想选择一个最适用的而不是最好的。

M8做BLDC控制?看来我忘了说明,我要控制的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M8太简单,控制不了的,我知道AVR有电动自行车的方案,呵呵,我还知道ST有用ST7Lite做的电动自行车方案啊,还是带PI的;NEC也有电动自行车方案啊。

还有我不是“大侠”,我充其量只是一个稍稍有点个性的老鸟,说菜鸟那是骗人,过分谦虚就是自大,呵呵,偶没忘记这句话。以后叫我老鸟就行了,不用客气,老是大侠来大侠去的我要投诉的哦。

这两天一直在注意这个帖子,不过感觉起来没有人气,很多回复的帖子都是不着边际的,记得以前我有个给出BLDC资料的帖子,看上去感觉有听多人是搞BLDC,难不成那些来的都是路过的?

网友:
Grant在哪里工作啊?我知江南一家公司在作微型电动汽车,1200W的控制器一直搞不定,用美国进口的要3万元。

网友:
不是大家不欢迎,但是要让大家都舍弃已经熟悉的AVr,去学几个新的单片机,实在有点吃不消。

网络项目本来就应该避重就轻,现在忽然要冒这么大的风险难以下决心。

我建议这个项目大多数朋友还是应该用AVR,对于简单的无感无刷AVR至少还是能让它转起来的,这已经达到了扫盲的目的。

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的,希望深入研究的朋友可以借GRANT老鸟的帮助尽快熟悉另外几种单片机,继续研究发展。

我这个人很闲,想多学几种,因此支持使用ST7MC、dsPIC30、DSP56F8xxx,但不奢望一下子能学TI DSP;同时认为如果没有AVR,这条路不好走。

网友:
我严重支持“老鸟”的观点!!!!

学会了原理,用什么MCU 都一样!

呵呵。。。。。。

AVR 用在这上面是有点累 哈!!!!!

听老鸟的没有错!!!

其实光让电机转起来是不行的,还要性能!!!(你做出的东东卖不出)

同样的价格:性能 AVR 是拼不过它们的!

要说,控制电动自行车,MCU 就是用:8031 也能让它转起来!!!

人家老鸟讲了,掏心窝的实话(经验)听他的没错!!!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把:老鸟说成老家伙啦!!!!

哈哈哈。。。。。。

网友:
控制板赞成用最合适的控制器。至于最喜欢的AVR可以在跟着 Grant 做完整个控制板后自己用AVR实现,这样更有成就感。

楼主:
正在研究AVR中,想在AVR里看看能否找到一款较为合适的MCU。 用查表来做该是可以对付的,对AVR马达控制这块不是很了解。理论上做三相最好要有六路PWM输出(可以互补方式,带死区控制,没有关系也不是很大,当然有最好),没有6路PWM有3路独立的也行。看了一下AVR的选型手册,看起来到时有几款MCU都有,那个90PWM的有些适合,正在下载数据手册……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_card.asp?tool_id=3764

网友:
资源上肯定是有,我用的Mega128就有六路16位的PWM。

    个人建议Grant还是用自己熟悉的片子,这样设计起来得心应手,之后我们会根据AVR的特性设计同样功能的板子。

网友:
还是用DSPIC30吧,感觉开发环境和开发工具都容易些,AVR的PWM并不太适合控制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毕竟这个项目的难点是电机控制,不是MCU系统。要通过这个项目入门就应该选一个最合适的MCU,而不是最熟悉的MCU。入门之后想应用到其它MCU系统也要容易的多吧。

网友:
avrMEGA48/88/168不是也有六路的PWM吗?我还看到有人用它们做出无位置的三相BLDC控制器,官方网站还有例子,但没有硬件图!

网友:
有人能指教一下,电机控制120,180度具体代表什么?好多地方都说过,但就是不明白是啥意思??请高手指点!!!

网友:
既然是扫盲,Grant老鸟可否给我们讲讲与直流电机有关的东西啊????赫赫,我是菜鸟

网友:
顶一下!

关于使用什么MCU , Grant 落锤吧,统一的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况且最重要的是算法而不是选什么样的处理器。这个帖子日访问量超过一百,相信很多人在关注。

网友:
确实如 chenbin0011 所言  ,

Grant 用自己顺手的就行 .

支持 早日开题 !!

网友:
老鸟的真诚太再次令我这个菜鸟感动不已!

我还是支持VIOLOT和CHENBIN的建议!

我的头像是在WWW.S-TANG.COM时用的(屠党悍将),我是个头脑激进分子(也可以说是政_治狂热或精神病类的),行为上采取的是逃避政策,看新闻生气啊!不谈政_治了,被AMORK封了就没地方去了,S-TANG已经封了N次了,这次最长!

网友:
呵呵,对于BLDC纯粹是菜鸟,那里可以找到些背景资料,可怜我连180度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既然“对于BLDC纯粹是菜鸟”,为何以上来就180?很痛苦的。建议你可以找我以前贴的一个主题贴,关于BLDC驱动资源清单的,里面有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MCU、DSP做BLDC的资料下载地址。

我的想法是先用ST7MC做,同时也做dsPIC的主控板。因为ST7MC资料是最为丰富的,代码、GUI还是免费的、C编译器有16K的免费下载,我拿到的原厂资料也是最多的。只是ST7MC比较麻烦的是开发工具,编程器到是可以自己做,ST官方提供了全部资料,就是在线调试器(不用仿真器是因为控制高压,需要隔离,减少隔离板的成本)有些贵了,可能要60$~70$。不过对于马达控制来将,算法在一开始验证没有问题,其他的就是动态的调整马达在不同的频率下的换相、过零、加速褪磁参数,当马达运转起来后,基本上是不可以设置断点的,否则你的MOSFET就over啦,要是没有保护。

dsPIC因为开发工具来得比Freescale和TI的来的容易,起点的硬件投入会少些。芯片有好买一些。AVR这里用的最多,不过说老实话,在整个行业里面我就没有听说有用AVR做BLDC控制的,也许老外有吧。马达控制可都是Freescale、TI、Microchip、英飞凌、IR、ST的强项。

看来第一步要先找一份好一点的入门资料来,把最主要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唉,中国国情啊,我的本意是最好能看英文原就看英文,做电子的,还能避开这个问题?我的英语也不好啊。   不过我昨天还在和ST的人说,他们的STR7中国市场推广本地化做的很差,为什么他们的ARM 外设库不给个中文的什么用户手册,呵呵。今天我就唱反调了。

STR9看上去也有那六路全桥驱动的PWM输出,看来有来做一些带网络的变频器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不知用来做BLDC适不适合?

网友:
就按您的意思开始吧!该说的意见基本都有了,我相信您的决定!

我先预定一套!

网友:
To:Grant

  ST编程器的图你试过吗,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工具这个东东很难开始呀。

我想最快的方法是,做板->调试->吸取教训->再做板。讨论还是建立在真实实验的基础上才有说服力。这个项目实践性很强,刚开始太理论菜鸟们可能一头雾水。

网友:
大家要有烧银子的心里准备哈!!!(电压越高,电流越大,烧得就越多!线性比例。晕。。。。。)

其实用什么MCU 都一样!!!

我在等: Grant 老鸟的中文资料!!!!

老大们开工吧!!!也许我还要买你们的开发试验板呢!看看是你们的方案好,还是本人的行!!

呵呵。。。。。

你们去年还在吵吵闹闹时,我就开始动工了!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月时间!

心动不如行动!

楼主:
不急,怎么的也得一步一步的来,况且这东西还真是个烧钱的玩意。我不打算以上来就推动功率很大的马达。基本上应该是在直流36V以下,百来瓦左右吧,这样使用的功率器件也会好买一些,价格也会便宜一些,部分器件我会尽量使用那些可以通过网络免费申请拿到的器件,以期减少大家在硬件上的少许投资。

BLDC电机最麻烦的是启动,还有就是带载驱动,特别是负载不成线性变化时的适用能力。

菜菜看来你别指望了,我不是使用大电流的。

网友:
今天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支持一下GRANT老兄,呵呵~!!

最近我也一直在潜水,因为现在也在做一个bldc的无感控制器。

我现在在用atmega88来做。我很赞成楼上的观点:“如果你控制方法熟悉了,

用什么芯片都一样,只要mips足够快”。

其实对于初学者,我建议死区的控制 交给ir2303去完成比较好。

另一个观点,大家估计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作无刷控制一定要6路PWM输出,

或者至少3路。

实际上,据我所知,有一路就可以的,你完全可以使用一路pwm+6个普通IO口来实现

,只要加一个与门ic就可以了:1路pwm分给高3路的驱动,低侧的用io口。这是成本

相对很低,且控制相对容易的一种方式~。

我的c语言不好,〔真是惭愧,呵呵〕。所以我在用bascom来实现启动和正常换相。

实际上,使用avr的速度,bascom的速度也完全可以控制~。去年曾经和m-chip的工程师

聊天,他们用dspic30x做的那个控制器,大概用了5MIPS的带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8m的晶振,也可以留下大概2m多,供给其它程序使用,完全够用的,,,。

我控制的电机,速度要到3000rpm,偶现在已经可以做到1800转左右良好的换相~。

我要完成的,一个是速度要调高到3k rpm,一个是闭环,〔负载波动的时候实现速度的平稳〕

我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控制的,,,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还是去看看控制的原理。。。。

随便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

如果楼主做电路板的时候,也算我一份哈,呵呵~!!!

网友:
想问个问题:

大家在 启动的时候,是全电流启动还是带pwm启动的?

我看avr的手册上建议,好像是在20%pwm的情况启动的。

我也在用这个方式作〔pwm≈30%〕,但好像经常启动失败~!

而如果起动了,只要有一点速度,就可以很平稳的运行~。

网友:
zy99,我对BLDC是菜了,但非常的好奇,也很感兴趣!你控制的电机达到多少W呀?电机控制真是那么难吗?

你做是无传感器驱动吗?
-----此内容被wbear于2006-06-16,17:11:57编辑过

网友:
wbear:

不难不难,如果你懂了,就一点也不难,哈哈。

我作的是小电机,几十w的,三相无刷无感的~。

我们先都搬个小板凳看他们说话罢,看看大家讨论的结果,然后再定夺~!

网友:
恭喜ZY99!请多多教导我这样的菜鸟!

网友:
呵呵呵我也搬个板凳坐着听老鸟和菜菜还有各路高手的讲解,虽然我不做BLDC的,但是其他大功率的东东还是做一点,虽然我也不会C语言编程,但是basic还是会一点的。

建议老鸟用ST7,资料比较齐全,资源比较适合BLDC调速,我看到这个贴里面以上发言的都是高手了,我这种特大号菜鸟就旁听吧,需要帮忙的吱一声,我能帮忙的肯定帮忙,不能帮忙的灌几贴水也是好的。。。

不知道ST7MC以及外围芯片的整体价格是多少?容易购买么?代理商在哪里?这些都是真正成为产品的关键,相比之下,用什么芯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用什么语言编写程序更加不重要了,关键是看系统的具体硬件解决方案是否合理,而不是在主芯片上争论不休。

43楼zy99:

启动应该大电流,克服轴上静摩擦力,启动以后立即把电流降下来,防止超调。

哈哈哈哈哈你也终于知道了basic好用了吧??马潮老师的话和我们用basic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的。

楼主:
zy99:你寄给我的PCB板收到了,都是邮电局搞得,我一次就收到4份催领通知单,包裹被他们耽误了会个把月了。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能否为大家解决BLDC的问题,因为要做的话,至少每个人都得要个BLDC吧?你可否利用你的渠道为大家找些这样的货源?BLDC最好是那种不要是那种定频的。

概括一下BLDC控制:一般先相位对齐,然后开环模式运行直到找齐换相位置,然后切换进入闭环速度控制。反馈可使用电流反馈也可以使用电压反馈。

死区控制没所谓,桥驱动控制也好,MCU的PWM模块控制也好,随便,只要能提供这个功能就可以了。至于你提过的3路PWM的问题,我有个客户也给我看过了那个电路,我们也曾和他们考虑过这个成本的问题,呵呵。这里就没有必要做那个了。况且我和我的客户工程师都认为这种节约简直就是变态,因为在行业里没有看见过大规模的使用,谁知道它的可靠性如何?相对于那个门电路我情愿使用带3路PWM的MCU,况且做Motor控制的MCU这也是最基本的标配,剩下IO操作的时间留给其他处理这不更好?

关于ST72MC。我举个例:16K Flash、768Byte RAM、WDG、SCI/Lin、10Bit ADC、MTC、8bit PWM ART、ICD、SPI、TQFP44、大概是30¥左右,记不太清楚,可能还会低一些。

■ 5 Timers:

– Main Clock Controller with: Real time base,Beep and Clock-out capabilities

– Configurable window watchdog timer

– Two 16-bit timers with: 2 input captures, 2 output compares, external clock input, PWM and pulse generator modes

– 8-bit PWM Auto-Reload timer with: 2 input captures, 4 PWM outputs, output compare and time base interrupt, external clock with event detector

■ 2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 SPI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 LINSCI™ a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 Brushless Motor Control Peripheral

– 6 high sink PWM output channels for sinewave or trapezoidal inverter control

– Motor safety including asynchronous emergency stop and write-once registers

– 4 analog inputs for rotor position detection (sensorless/hall/tacho/encoder)

– Permanent magnet motor coprocessor including multiplier, programmable filters, blanking windows and event counters

– Operational amplifier and comparator for current/voltage mode regulation and limitation

■ Analog peripheral

– 10-bit ADC with 16 input pins

■ In-circuit Debug

■ Instruction Set

– 8-bit Data Manipulation

– 63 Basic Instructions with illegal opcode detection

– 17 main Addressing Modes

– 8 x 8 Unsigned Multiply Instruction

– True Bit Manipulation

如果你是公司做,我可以给你ST在中国的市场部电话,你可以联系他们啊。联系他们总不会说还买不到吧。你要是自己想搞搞玩玩我就送你几片算了,你也省得麻烦,但要的多了我可也受不了。

网友:
呵呵呵谢谢老鸟的好意,我不做BLDC的,也没做过,以后估计也用不着了,因为我的专业限制了,好意心领了!!

ST7MC价格还算可以啊,63条指令甚至可用asm来实现的,但是8bitPWM分辨率似乎低了一点啊,如果反馈精度比较低那就好办。

网友:
没搞过BLDC,但对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算个文盲吧,扫盲从我开刀好了,哈哈。。。

搬个板凳先!洗耳恭听~~~~~~~

网友:
to Grant,能否给个ST在中国的市场部电话,我想弄几片样片来玩玩!

网友:
偶公司是做手机里面的振动电机的额,我这里只有两个bldc电机,在调试用的。

如果大家需要振动电机,我倒可以无限量供应。  :-)

我觉得pcb可以先做,然后电机,,如果没有的化,可以找有霍尔的代替。

如果使用st的芯片,建议pcb上带一个下载线的电路。否则还要买编程器,好像$700。

用avr的一个好处在于编程器大家都有,烧写和语言,都不成为困难~!!!

也许这次扫盲,会把我的c盲扫掉、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我自己把自己的c盲扫掉、、、、。

其实比较起来,c的唯一好处,大概在于与人交流方便点。。。自己用嘛,b,c基本一样。

楼主:
ST深圳负责家电应用的MCU市场部

JamesWu

TINA:

Mobile

Fax:+8675586012200

DirectLine:+8675586012150

www.st.com/MCU

这种公开场合,我就不给手机了,你周一到周五的9:30~17:00上班时间联系他吧。如果你是以公司名义开发项目,一般他们都会先要求拜访,然后确认将你分给某个代理,有代理来负责解决后期技术支持,当然ST也有专门负责此应用的FAE,需要的话他们也会到客户现场与代理的支持一起协助客户开发。

网友:
同意zy99 还是先把板子做出来。然后大家围绕硬件讨论。

    呵呵,“老鸟”不知以个人名义能不能申请到ST的片子?

网友:
顶起来!

DEFINE结束了就要开始DESIGN了吧!

楼主:
个人名义?呵呵,基本上哪家原厂都不会这样免费送的,不过为何不做个变通的说法呢?

ST的编程器也没有那个zy99说的那么贵,现在ST提供的RLink其实很便宜,我知道的价格也就是60~70$,不含税。我手上就有一个用起来感觉还不错,可以支持ST7全系列MCU的编程,开发调试,软件仿真,软件可以免费在http://www.raisonance.com/下载,同时也支持STR(ARM7、ARM9)全系列ARM不受限制编程,只是如果需要RLink支持ARM调试(像Keil的ULink),还需要再额外购买一个RDI.dll的授权,我也没有,要是有这个,RLink基本上可以支持目前市场上全部支持RDI的ARM IDE开发环境。

尽管ST的编程器可以参考http://www.spen-soft.co.uk/flashbash/flashbash.htm自己做,也可以按照ST官方给出的ST Stick自己做,但毕竟还是要去解决开发工具的问题。如果用AVR的话,估计这里的只要能解决样品的问题,就可以,这也是我一直在犹豫的地方。对于DSPIC,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有Microchip的ICD2?

对于开发工具我本人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除了TI的调试器我没有,其他的ST的我有三种不同的型号的开发工具,必要的话我该还可以去ST借。Microchip我有ICD2、PICkit 2,ARM的我有RLink、IAR的JLink,AVR的JTAG和AVRISP我也有。对于我而言基本上我不需要考虑开发工具,但问题是其他人不一定都有啊?所以要兼顾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看来很难。我也一直在想这个活动要怎么做才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光靠我一个人还远远不够,人多力量才大。

很多人一直都在说,做板吧,我认为这个不急,为何?我认为做任何事情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我不希望像充电器活动一样,匆匆茫茫的去做板,结果做完板,大家都买了一套板就基本上都失踪了,呵呵。这样就太没意思了。我要是想赚钱,我只要搞个Motor DEMO,请阿莫帮我卖,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用不着费这么大劲。这样做只是希望多结识一些同行。马达控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很多东西,理论上的、技术上的只有真正的在马达通上电跑了一通才能体会的。

对于这样一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17,13:39:35编辑过

楼主:
上传两个图片,第一个是ST7MC BLDC-Kit的控制主界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机的参数配置、启动配置、速度反馈的Ki、Kp的设置及保护

这张图是高级选项:

里面包含加速褪磁设置、采样设置、过零、换相参数设置、刹车等一些较为高级的选项。

从这两张图中基本上可以了解一个BLDC运转起来哪些参数是需要跳转的。Demo放在公司了,改天我把DEMO跑起来,抓几张启动的时候电流的波形,大家可以看看反馈给出的信息。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17,18:25:49编辑过

网友:
太专业了!

马达控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很多东西,理论上的、技术上的只有真正的在马达通上电跑了一通才能体会的。

楼主:
先上传一些资料,先看看,也好有个概念,知道三相BLDC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Brushless DC (BLDC) Motor Fundamentals

点击此处打开

Brushless DC Motor Control Made Easy

点击此处打开

Motor Control Sensor Feedback Circuits

点击此处打开

这是Motor Control控制的模型

网友:
我有一些中文的资料

1= 凌阳单片机电机控制器ML4435及其应用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

2=用ST72141 实现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3=dsPIC30F 在无传感器BLDC 控制中的应用

4=基于DSP 的实时T-S 型模糊控制器设计及其在直流无刷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5=用ST72141 实现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还有AVR的BLDC控制英文手册

1=AVR444BLDC控制

2=AT90PWM3BLDC

我很笨,但我不坏!

网友:
【35楼】 alisha

我的头像是在WWW.S-TANG.COM时用的(屠党悍将)

~~~~~~~~~~~~~~~~~~~~~~~~~~~~~~~~~~~~~~~~~~~~~~~~~~~~~~~~~~

呵呵,在这里也能遇到食堂老客?

控制器用ir2103成本太高,还是用分立件替换吧.

网友:
我是无所谓,wxyujz您是哪位?

网友:
柯梦

握手^_^
-----此内容被wxyujz于2006-06-18,23:37:59编辑过

网友:
天啊,原来是同党!!!

网友:
to:楼主,我还是不明白,在网上看到对电机控制有120方波,180正弦波,具体是指电流,还是电压呀?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别沉了,楼上的

【37楼】 Grant

既然“对于BLDC纯粹是菜鸟”,为何以上来就180?很痛苦的。建议你可以找我以前贴的一个主题贴,关于BLDC驱动资源清单的,里面有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MCU、DSP做BLDC的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
周末去了广州赛格,想买两片ST7MC来玩玩,竞然没有卖!!!!!

网友:
请问Grant“老鸟”怎么联系呀?

我也是做电机驱动的,也想参加这个活动。我的联系方法,HH858@163.COM。

QQ:281595299。

网友:
这两天又凉菜了,,,呵呵。

我觉得要很好的组织活动,关键是怎样解决激励的机制~!

楼主:
这几天忙

楼主:
总算可以忙到周末可以休息了,可怜,下个星期又要在外面待三天。

对于我提的这个活动,个人感觉,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啊,呵呵,也许是会需要的投入较大吧,我现在也不急着要做板。我想第一步还是先找些资料来向大家解释马达控制的原理。不来想找些入门的资料来翻译成中文,后来一下,要是那样也太没个性了,还是找些英文的资料,自己总结一下在调试时遇到的问题,些个心得什么的,也许会更好一些。

控制器我想好了用dsPIC和AVR吧。ST7MC我手上目前有20psc,我可以免费提供,但这样,恐怕也满足不了大多数需求。因为ST的工具要自己做,dsPIC、AVR的制作和购买都要比ST的方便,想想还是听大家的。采样使用BEMF的控制方式,软件方面,先不急,硬件出来了再说吧。我会先给出一个画好控制的原理图传上来,大家看看这样如何?

to zy:谈到怎样解决激励的机制~!,我觉得这就是在网络上合作的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如果不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考验大家的就是你的共享精神。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24,10:47:25编辑过

网友:
我想还是用ST7MC的好,有现成的库和资料,ST不是推出了个STX-RLINK只要$59。
-----此内容被hh858于2006-06-24,13:00:38编辑过

网友:
Grant,我一直追随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

ZY99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to alisha:

还在1800rpm晃悠呢~!最近忙,实在没有时间弄这个。。。。~。

to grant:

如果是电路,你给个输入,它就会给个输出,人嘛,就不一样了,呵呵,,,。

所以作电路的出去创业,多是在与人交往的上面摔跤。。。

==============

估计这个活动的战线会拉的很长,从5.1起,我就不报大希望了,呵呵~。

现在,偶在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 独自前冲,如果有问题,也想和你讨论一下,

希望能不吝赐教~!

-----此内容被zy99于2006-06-26,18:42:01编辑过

网友:
ZY99,可以啊,你给我的时间是多少?我只能周六和周日去做,要不你先发过来,我这个周末搞不定我再还给你,昨天刚考完试,周末有时间了。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我有24V电动车的电机,如果你的板子能带动就不用寄电机过来了。

楼主:
我等了很久,一直在看这个帖子的回帖,我也失去了信心,但也没有什么了,要调会这个肯定要很多投入的,恐怕一个好些的电流探头就不会有多少人会有的吧。当然我给出些资料或是自己的工作笔记那是没有问题的,好在我的工作有一大部分会在这个开发上。

要是还在学校的,呵呵,要毕业的,可以建议学学这个应用吗,毕业了找工作可是很抢手的哦,呵呵。

网友:
Grant,做呀,我顶立支持你!

网友:
请问大虾们,电机带负载启动时候产生的噪音应该怎么抑制呢?

楼主:
带载?你的PWM载频频率太低?不知道你启动的控制方法,不好说。

网友:
PWM载频频率? 我的是15kHZ PWM频率,直接启动,启动时的占空比10%,空载的时候比较正常,一带载启动的时候电机就有较大的噪音.

网友(2006-07-14):
我是做低压直流马达的,现在个人在研究bldc.对于bldc是一个菜鸟,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久盼的帖子,真的很感谢楼主!但请不要泄气!根据我们多年对马达市场的了解,目前来说懂得bldc控制的人真是不多,马达控制也算是一个偏门吧,但马上会热起来的。我衷心支持,也想多学学bldc的控制及制作。

网友(2007-08-07):
Grant

你好!!!

我对你的提意很感兴趣!!!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些指点!!!

我一直在玩高压(DC300V)大(中)电流(10A)的电机驱动!!!

交了差不多3W 的人民币学费!

你能提供一些:三相180度逆变,无感检测的技术资料吗???

无感检测转子的位置,或转数。我用于异步电机!!!

先谢谢哈!!!

~~~~~~~~~~~~~~~~~~~~~~~~~~~~

上面的仁兄  无位置检测的我有很多

不过都是论文

英文的 要不

可与我联系

我这边 正在申请 ST7MC的开发工具

拿到了和打家共享

我QQ405344012 建议搞个群啊

网友(2008-01-19):
看到这个帖子很感动
虽然过去1年半了   真的希望Grant能把这个活动搞下来

网友:
无刷马达特别是无感无刷非常难。

网友:
无感的一般采取主动激励的做法获得相位比较可靠,
但即使这样重负载启动时的性能也很难和有感的相比。

网友(2008-04-13):
我们用ST7 15B,
asm写的,效果不错,
顶。。。

网友:
在下菜鸟一个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09-08-17):
ST7MC只能用STX-RLINK烧写,不能用他调试。

网友:
新来的,今天注册的。

网友:
看来,有点凉菜了...可惜!

网友:
不知道最后有无结果,用DSP的话,我这边倒是做过交流电机和BLDC.算是高压吧。

网友:
2006年的贴子,居然被翻出来!

网友(2009-10-04):
grant,不知我们一块来做这块板子如何,你指导,具体我来做。前次我买了块STM32本地化控制套件,但其库是PMSM的。我想用于BLDC,是不是还得改。我们用STM32来做,把stm7算法移植过来好了。液晶程序可以照用。如果不用stm32,用stm7也可。

网友(2010-07-13):
06年的提议一直到09年,我是10年看的。看来这确实是好提议,但更重要的时行动力!

网友(2011-03-11):
毛都没个

楼主:
不要说的这么粗俗,东西肯定是有的。无非是有没有人有真心响应,有没有公开而已。

不喜欢瞎起哄的,看楼上的就这点积分又是多个伸手要资料的罢了。

不给几张图片还要说我吹了,从06年到11年吧,五年了,呵呵。给几个最新的版本PCB截图看看吧。
BLDC是STM8的应用,早先的ST7MC现在已经不做主要推广了,以前做的就不去找了,现在主要的方向的PMSM FOC驱动,主推STM32和dsPIC,还有TOSHIBA的Cortex M3。

以前的想法也因针对工作的需要做了几次更改,现在的板多是针对特定功率的应用做的DemoBoard板。

STM32F100C6 + IGBT  500W@220V 单电阻
STM32F103C8 + IPM/IGBT  1500W@220V  单/三电阻
电源使用ST的Viper12,IGBT、Half Bridge、IPM都是用ST的,没办法,在ST代理商里混,不用不好交功课,还好ST的价格也不算差。

ST会在4月份提供新的3A IPM样品,下一步要做的是这个版本,用STM32F100C6。

网友:
st 无刷电机驱动,mark

网友:
方案觉得是根据需要来定的,也打算用FOC控制来BLDC的控制,只想知道bldc用FOC来控制,最低速能达到多少?

网友:
原来还在继续啊!

网友(2011-09-02):
mark 记得有lib

网友(2011-10-17):
GRANT:你好啊,这个帖子我从一开始看到最后,大家都还是比较期望,相应都还是蛮高的。对不能继续下去还是满感到可惜的。老实说让一个无刷电机,即便是有位置传感器,转起来,那么对于电子的学生来说,基本的能力已经足够了。如果哪个学生按照你的意愿能将BLDC转的起来,而且负载能力还行的话,那么,毕业之后找工作肯定没问题,现在已经11年了,这个帖子其实还是很有用的,现在的学生都出去找不到好的工作,其实认认真真的把这个项目做一下,基本上大学四年就没白读了。可惜了。。。。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顶起。

网友(2012-08-31):
正在学习电机控制!

网友:
学习,留下脚印

网友(2012-12-13):
挖下坟,帖子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说的这么粗俗,东西肯定是有的。无非是有没有人有真心响应,有没有公开而已。

不喜欢瞎起哄的,看楼上 ...

请问楼主,st的3A IPM模块指哪个型号?

楼主:
STGIPN3H60和STGIPN3H60A,前面的带运放和比较器,后面不带。我一般都用前面的,可以省个运放和比较器,相对画板采样部分简单点。

这是PCB,证明一下,我没有光耍嘴皮子,活还是在干的。

下面的这个是TOSHIBA的CortexM3 TMPM374 + 3A IPD TPD4135K
attach://80596.png

现在的重心是ST M0,SVPWM、V/F,自己写,ST的FOC库有3.3的版本了,支持M0的单电阻,可惜的是FOC现在连中间层都封装了,有个毛用,支持个90度Hall的想自己改都改不了。找ST签NDA,皮球滚了几个月还在滚,没功夫等他们了,直接放弃这个库!

网友(2013-10-11):
翻出来看看,还没有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