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好RZ避障小车

楼主(2006-06-13):
今天下班回来,我就迫不及待拿出我的红外避障小车,进行最后的线路调整,由原先的一个atmega8,改为2个atmega8(有点奢侈,但是没有办法,门电路不知道如何实现)

小车十分的粗糙,而且十分RZ,

但是总算是会动起来了,红外避障传感器也能正常的工作了。

也算是一个起步的开始。。。

外观图:

左边的是总体控制 amtega8:主要接收红外传感器的信号,决定左右前后的马达控制.

右边的atmega8 是专门用来处理红外避障传感器的,左右控制,并将信号送到右边的atmega8

红外避障传感器,左右轮发,功率有点大,所以老远就有反映了

电源,1个专给马达供电,1各用于amega8的控制系统,如果用1个电源, atmega8会受干扰。

马达部分,2各玩具坦克上拆下来,亏死了,而且是朔料的,用不了多久,以后还是要减速电机才行啊

H桥马达控制电路,8050,8550,9013三极管

网友:
好的开始啊!总比我在干想的好。

楼主:
以下是一段视频:非常的RZ,简直RZ到了极点,不过什么事都是慢慢来的。

先给我2岁半的儿子玩着,呵呵!

自己在做过一个!

楼主:
主控制程序,做得很简单,所以RZ

IR 避障程序,我想很多人都需要这个吧

楼主:
红外避障电路图,可以去 "磁动力"去看看。

H桥,用的是直接控制,没有用PWM,所以动作僵硬

基本就是这2个,剩下的就是手工活了!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我同学那时的毕业设计就是做这个东西.那时是用51做的,而且加了遥控,不过电机控制部分那时也做得不是很好,所以不是很稳定.我们老师建议他用固态继电器做PWM控制输出,不过后来没做来的急改. 不过看你的图片好象是用两个电机分别控制两边的轮的,这种方式有个缺陷,两边轮的转动速度可能不一样的,除非你做成闭环控制.也没明白你为什么要用到两个MEGA8那么多!一个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用2个atmega8 ,1个是作为主控制,1个用于红外传感器的38k脉冲发生,和障碍信号检测,因为我只有atmega8

网友:
好人啊~!

感谢楼主~!

网友:
原理框图再加点解释该多好啊!

楼主:
是不是要红外避障程序的?

做在一个检测函数里面

1.打开 左边 38 KHz 600 毫秒

2.在600毫秒内检测IR传感器是否有信号,也就是=0;没有则跳 7

3.有信号,则关闭左边的红外发射

4.继续等待600毫秒

5.如果还是有信号(=0),则跳7

6.没有信号了,将对应的左障碍信号输出脚=1,跳8

7.没有障碍信号,将对应的左障碍信号输出脚=0

8.返回

这次是左边,下次就改成右边,左右,左右,轮流不断。

如果和控制程序作到1个ATMEGA8种,应该也可以,但是像我这样的菜鸟,还是不行的,呵呵

网友(2007-04-21):
我想请问一下

楼主的H桥可不可以画出电路图来看一下,把器件的型号也标上,我现在也在做红外小车

网友:
好东西啊

LZ好谦虚啊,很佩服哦.

网友:
对了,这个论坛可不可以直接上传视频,直接在浏览器里打开?

网友:
你将它压缩后再上传吧。如果IE一打开就播放,会导致流量的增加,对很多用户造成不便。

另外:视频格式太复杂,经常要安装插件才能播放。

网友(2007-08-14):
有没有人用无线发射做的?我想做一个....

网友:
呵呵 楼主很谦虚呀

网友:
放到那些视频共享网啊,比如6room.com 那样就方便了,不用任何茶碱,

网友:
我准备用555发生38k脉冲的

网友:
小车很灵活啊,什么时候也帮我儿子做一下.

网友(2008-12-30):
现在我还不知道是用红外好呢 还是用超声波?  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