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iar 如何把常数字符串定义在flash 空间???

楼主(2006-06-13):
请教马老师,我查了很多参考程序,IAR中有以下几种方法,到底是哪种好一点呢?

法一:unsigned char __flash temptab[] = {1,2,3,4,5}

法二:__flash unsigned char temptab[] = {1,2,3,4,5}

法三:

#pragma type_attribute=__flash            //type_attribute是什么意思呢?

unsigned char temptab[]={1,2,3,4,5}

法四:const unsigned char temptab[]={1,2,3,4,5};

网友(2006-08-18):
都可以的。第三种方式用#pragma说明后,下面的定义的变量将都在FLASH空间了,用于定义一批FLASH变量(实际上一般只能作为常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