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PDF格式)

楼主(2006-06-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谢谢站长及pasyong!

网友:
从图中看CH375的USB接口设计还需改进,热插拔可能导致单片机重启!

网友:
一般U盘内部的内置退藕电容比较小,热插拔的情况下,是不会导致主机端的电压降得太低导致USB芯片和单片机复位的。

网友(2008-03-30):
图里的txd是什么啊

网友(2013-09-26):
终于找到到PDF版的有关磁悬浮的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