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2BYG步进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

楼主(2006-06-14):
请教各位42BYG步进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步进角1.8度,12VDC,两相四线式。我用双H桥驱动,最高只能达到500HZ,不知实际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就转不快,高速也只有600--1000转/分左右,而且速度越高力矩越小,几乎不能什么负载,我用过几种驱动电路,集成芯片的话最常用的TA8435和L298都不错,如果自己做的话双压驱动最好。当然两相4线的双压驱动复杂一些。

网友:
一般说的500Hz就是 500度/秒

楼主:
谢谢回贴,我说的500HZ也就是500个脉冲/每秒,速度最高只有150rpm/min.42BYJ的步进电机转速就这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