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个脱机烧录器,完成后传上来共享?

楼主(2006-06-15):
一直保受 ATMEL 工具支持的缺陷,大批量的AVR芯片程序烧录相当麻烦,年前做了个简易脱机烧录器烧写tiny13,最近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做了个通用系统烧录器,现在测试的 是tiny13和mega8,程序简单更新就可以兼容所有型号,数据存放在外部24cxx芯片上,程序进行加密处理。理论上来说能够实现安全快速,廉价的芯片烧写模式。最大的特点,mega8芯片采用内部 RC ,进行频率现场校正,在校准环境小能达到 1%精度,并且只增加稍许的烧录时间,修改程序可试用任何AVR器件....估计下周能完工,有时间整理完资料后上传。

网友:
这个好消息,我等

网友:
问下楼主,24CXX的片子怎么烧!

能自己搞一个并口烧写器吗?小马支持24CXX的烧写,用的是并口,那里有原理图?

网友:
期待完整资料

楼主:
24cxx芯片可以直接在烧录器上实现烧写原代码。原理是,有一片写好程序但没写加密位的 AVR芯片,在调试环境下,直接运行,就直接把原代码按指定格式写如 EEPROM 中啦,因为基本上开发都有仿真器,所以就没做上位机啦,如果有精力,可以采用 modbus实现烧写,都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还是没有明白,AVR片子内有EEPROM,外边的24CXX也是,那我要怎么让他写到24CXX里而不是AVR里?片子没有外部扩展总线的情况下.

网友:
顶出来.

没有用过,想弄明白以后动手.

网友:
顶一个,楼主能否讲讲放在24CXX里数据的加密的原理?

网友:
彩虹DX,你知道话也可以说一下嘛!先谢谢!

网友:
是个好思路,不错,我可以尝试做一个:

先写好一个不加密的芯片,用离线下载器读出数据,保存到24Cxx,同时进行加密,写程序时从24读出,解密后写入avr芯片,边写边校验,最后加密。可以省做上位机部分。

最好分散写。

楼主:
To gxlujd 彩虹:其实加密很简单,比如实际数据为 55H,那我存放在 24CXX上面的数据就 55 进行高低字节交换 再异或一个数据,我想如果别人不知道你这种交换方式,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吧!呵呵,当然,可以监控SPI口得到 烧录数据,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呵呵,如果用到这个心思的话,现在atmel全系列解密才 1000块大洋!想用安全的不被解密的芯片绝对不要用 ATMEL 的,而且现在ATMEL 的交货烂得要死,我这边的 IC 竟然说要到7月30号才从美国离岸!气愤,有没有人自己搞一个中国的mcu。

网友(2010-08-24):
楼主的这个离线烧录器听起来还可以,难道做报成废品了吗?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这坟挖的挺深啊

网友(2014-09-01):
还没搞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