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用avr同时控制5个以上步进电机(外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做联轴驱动吗?

楼主(2006-06-15):
如果可以的话,AVR选取什么样的芯片比较合适,一个步进电机需要5个io控制(包含脉冲,方向,以及细分选择,2路行程限制),我想选取M64做控制器,

    有做过的大侠,帮我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多些rong2005的回答

网友:
5个电机要25个IO(5X25),M16有32个IO

网友(2009-11-23):
是用MUC+2*TMC428(3轴控制芯片)+5*TMC246(驱动芯片)

下面的这个图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控制驱动6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