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推荐一下4-20mA转换为0-5V的芯片

楼主(2006-06-16):
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单片机无法读取,

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将4-20mA转换为0-5V的芯片?

网友:
建議有空讀讀高中物理 U = I*R , 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并一只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运放做吧,便宜

网友:
我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两个运放,一个减法器,把4-20mA转为0-16aM,一个乘法器

网友:
单运放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四楼的不行

网友:
RCV420

不过价格太贵.应该在40左右.

网友:
如果不考慮電壓損耗的話,用電阻是最方便的,如果希望用最小的電壓損耗來檢測的話,可以用一個運放做成 電流型的反相輸入放大器再用另一個做一個反相電壓型的放大器,把輸出反過來.如果還要考盧隔离的話,可以用線性光耦之類的.

网友(2011-01-27):
你看看AD627这款芯片吧,上面就有这个用法,将4-20MA转为0.5V-2.5V,直接送单片机的AD。不能直接用电阻,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直接用电阻的话,在零点的漂移非常大。

网友:
转成1-5V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0-5V呢?

网友:
3个电阻,加一个基准信号可以实现

网友:
建议用虚地检测电流,比电阻要好。输入端要注意保护。

网友(2011-03-20):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详细些,谢谢

网友(2012-04-26):
RCV420,效果很好,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2013-03-07):
只需用一个250欧姆电阻采样转换为1-5V,再用软件出来就可。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B:

多谢  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