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需要的LED灯亮度渐变程序

楼主(2006-06-16):
半年多来在这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和启发.今天将两年前用HT48R06A-1为一家灯饰厂做的一个LED灯光亮度和颜色变化的控制程序的LED灯亮度渐变部分移值到M8供大家参考.

请使用IC内部RC振荡器提供8MHz时钟.

请使用ICC631编译.

附有Proteus仿真,但仿真不出效果.请参照Proteus图用实际电路运行,观察效果.

-----此内容被zpwang于2006-06-16,22:43:25编辑过

网友:
使用硬件PWM输出应该很容易做到哈?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我就是用MEGA169V的PWM做了LCD背光的亮度设置,在公司还是创新的哦,让那些一直用51的同事惊诧不已:(我倒。

-----此内容被ilikemcu于2006-06-17,22:30:42编辑过

网友(2006-10-13):
我想问一下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PWM做LCD背光有什么效果和好处,我没有做过PWM和LCD,谢谢!!!!

网友:
对LCD背光灯的亮度及对比度进行调节嘛。类似于你的手机啦。

网友: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time_init;

Uchar         CNT1;

Uchar         CNT2;

Uchar        CNT3;

Uchar         LMT1;

Uchar         LMT2;

Uchar        LMT3;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1.000Hz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e; //setup

        TCNT1L = 0x00;

        OCR1AH = 0x0F;

        OCR1AL = 0x42;

        OCR1BH = 0x0F;

        OCR1BL = 0x42;

        ICR1H  = 0x0F;

        ICR1L  = 0x4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fe;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00;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CNT1;

        if(CNT1>=LMT1)

        {

                CNT1=0;

                if(++CNT2>=LMT2)

                {

                        CNT2=0;

                        CNT3=~CNT3;

                }

        }

        time_init=1;

}

/*void flush(UCHAR ios,UCHAR ioc)

{

        UCHAR a;

        if(time_init)

        {

                time_init=0;

                if(CNT1<=CNT2)

                {

                        PORTB=ios;

                }

                else

                PORTB=ioc;

        }

}

*/

void main(void)

{

        OSCCAL=0X9d;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imer1_init();

        PORTB = 0x00;

        DDRB = 0xff;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e_init=0;

    LMT1=250;

    LMT2=250;

    LMT3=1;

    CNT1=CNT2=CNT3=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if (!CNT3)

                {

                        if(time_init)

                        {

                                time_init=0;

                                if(CNT1<=CNT2)

                                {

                                        PORTB=1;

                                }

                                else

                                PORTB=0;

                        }

                }

                else

                if(time_init)

                {

                        time_init=0;

                        if(CNT1<=CNT2)

                        {

                                PORTB=0;

                        }

                        else

                        PORTB=1;

                }

        }

}

文中的Uchar         CNT1;CNT2;CNT3;LMT1;LMT2;LMT3;分别是什么用途?

这是怎么实现LED渐变的?

望高手指点一下。

有谁有PWM方法实现的可以参考下吗?或者传到邮箱:qzrrrr@163.com

楼主:
CNT1;CNT2;CNT3是计数器变量,用来保存定时器中断的次数.LMT1;LMT2;LMT3是计数极限界限.如果你不用定时器去改变CNT1;CNT2;CNT3的值,而是人为修改.则可得到你要的占空比脉冲.

网友:
TO 5楼

用51做不出来吗?

楼主:
用这段程序,是MCU(带定时计数器的)都能做到.

网友:
CNT1;CNT2;CNT3实现占空比的变化,从而实现LED渐变?

网友(2009-08-09):
这段程序经测试过,完全没有反应。不知是哪里出错了。
PS:51可以做出LED背光亮度等级的,不知为何你同事感觉惊奇了。

网友(2010-11-26):
have a look th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