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直流电机的杀车

楼主(2006-06-17):
如何保证电机在准确位置杀住车?

网友:
用步进机!普通电机好难准确控制位置

网友:
刹车只要把电机的两个接线柱短接就可以了。试试吧

网友:
呵呵,楼主是在问直流电机如果可靠刹车,1楼答非所问,等于没说;2楼"两个接线柱短接就可以了",呵呵,你试过了?没试过也等于白说!直流电机要想在准确位置停车哪有那么容易!即使你用刹车器也要考虑电机的转速和功率!之前有一个项目是做绞线机,绞线用的电机就是一种高速直流电机,每一次循环开始都需要将直流电机停止在一个标准位置,偏差不能超过2个毫米,不然就挂不到线,而且考虑成本不能用刹车器.具体思路是:用H桥驱动直流电机,刹车用反向电流制动方式,在快接近停车位置时减速,然后用短暂反向脉冲制动,当然至少需要一个光电开关检测位置.

网友:
可能需要一个精确控制的闭环系统才能做到吧?

我使用的是PID位置控制的方法,不知用速度PID控制的方法效果如何?

网友:
那要看电机的行程,如果很短,PID也没用,例如它只转一圈?如果转很多圈,PID是一种好方法.

楼主:
我参与做过的有电磁离合加杀车(功率较大的),瞬间充入交流电(功率小于100W的).这是我在六年前在一家皮革机械厂做控制时用过的,不过到现在我还觉得后一种是很新鲜的方法

网友:
位置控制的PID系统控制电机可以做到至少小数点后三位以上精度的控制(单位毫米)。

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有专用芯片 LM629.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
桥式驱动器的两个下桥壁同时导通的话,可以实现电子刹车的.

在做机器人比赛的时候实现过.但是如果想确定位置的话,

没有定位传感器或者光栅的话不好做.

还有就是可以利用步进电机.
-----此内容被wenming于2006-06-19,10:12:47编辑过

网友:
在停止的时候加瞬间反向电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