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013解码芯片如何获得MP3的帧头信息

楼主(2006-06-17):
我现在用STA013+M16L+SED1335+SD做MP3播放,遇到MP3文件的码率>128K时,声音就不正常,声音有点卡(这个词可能不能正确表述,反正就是不正常),我试过几种情况:

1、故意增加程序时间,目的让128K时不能正常,但128K还是正常,这说明可能与时间无关,也就是STA013的数据寄存器不存在中途为空。

2、优化程序让它跑得更快,

3、更改PLL

请问STA013解码芯片如何获得MP3的帧头信息,为什么128K以上码率不能正常播放?

楼主:
这里有很多高手在做MP3,请帮忙分析分析?

PLL confign采用AVR LIB 的STA013.如下:

        // Soft reset

        sta013WriteReg(STA_REG_SOFT_RESET,                        0x01);

        sta013WriteReg(STA_REG_SOFT_RESET,                        0x00);

        // Mute and configure DAC output

        sta013WriteReg(STA_REG_MUTE,                                0x01);

        sta013WriteReg(STA_REG_PCMDIVIDER,                        0x01);        // 32-bit mode, O_FAC = 256

        sta013WriteReg(STA_REG_PCMCONF,                                0x31);        // 18-bit mode & more

        // Configure PLL for MP3 rates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FRAC_441_H,                0x67);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FRAC_441_L,                0x77);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FRAC_H,                        0xbb);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FRAC_L,                        0x3a);

        sta013WriteReg(STA_REG_MFSDF_441,                        0x10);

        sta013WriteReg(STA_REG_MFSDF,                                0x0F);

        // Configure interface polarities, etc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CTL_M,                        0x0C);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CTL_N,                        0x00);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CTL_1,                        0xA1);

        sta013WriteReg(STA_REG_SCLK_POL,                        0x00);        // data sampled on rising edge

        sta013WriteReg(STA_REG_REQ_POL,                                0x01);        // REQ line active high

        sta013WriteReg(STA_REG_DATA_REQ_ENABLE,                0x04);

        sta013WriteReg(STA_REG_PLLCTL_1,                        0xA1);

网友:
LS配置没问题. 可能还是你的数据速度不够. frame信息在STA013的FRAME_HEADER里面,自己去看看.

楼主:
我今天把板子带到公司,用示波器观查,确实是数据速度问题

另外如果MP3文件没有ID3V2信息时frame信息是文件的头4个字节,那么把发数据给STA时,它是否就把第一次发的4bytes作为frame。如果是那么MP3文件有ID3V2信息时,头4个字节并不是frame,送数据时我并没有跳过ID3,送给STA的头4个字节也就不是正确的frame,但它能正常播放,所以我还是不理解STA如何获得frame信息。请高手指点

网友:
STA013内部包含高速DSP,会自动寻找有效的frame 去解码,这个你可以不管.

网友:
MP3中每个帧都包含帧的码率、采样率、帧长、压缩方式等信息。0xfff是MP3的帧同步信号,STA013找到这个后读出下面的字节获取帧信息,如果是正确的,则解码该帧,否则跳过并寻找下一个0xfff。

网友:
我的测试结果:在8MHz使用硬件SPI读SD卡,播放256kbps的文件完全没问题.在16MHZ晶体下,任何文件都没问题.但是STA013支持格式只有MP3,MP2都没办法播放,所以拷贝文件时候要小心(MP2文件后缀还是mp3).

PS: SD卡文件系统: fat16 or fat32

楼主:
我用是M16L的内部振荡,设为8M,今天用示波器看了,与STA013连接的CLK做得不是很好脉宽有小的是1us,长的十几us。晚上修正一下,看192K能否正常

PS:SD卡文件系统是FAT12

楼主:
最高码率见下可以播放了

(图片不知如何贴)

MPEG-1 Layer 3

44100 Hz

16 Bits

247 Kbps (VBR)

主要更改sta013.c

void sta013SendToDecode(uint8 data)

{

        int8 i;

        for(i=7; i>=0; i--)

        {

                cbi(sta_SCLKR_port, sta_SCLKR_bit);

                if(data & (1 << 7))

                //if((data >> i) & 1) 改成上一句

                     sbi(sta_SDI_port, sta_SDI_bit);

                else

                     cbi(sta_SDI_port, sta_SDI_bit);

                data <<= 1;   //增加这一句

                sbi(sta_SCLKR_port, sta_SCLKR_bit);

        }

}

楼主:
解译一下上面说的“最高码率”是指电脑里的music,那位提供高点的,让我试试

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建议?同时谢谢elefan and qwernet

网友:
晕,MP3自己可以做个啊! 要什么样的速度都可以.

楼主:
MP3自己可以做个啊! 要什么样的速度都可以.

elefan能否说明白,我对MP3仅仅刚入门,怎么做?

网友:
用EAC(Exact Audio Copy: 专用CD音频抓轨软件,很专业)抓一个CD音频文件,格式为WAV.最后用专用MP3音频编码器: lame 进行MP3编码,编码采样率和比特率可以自己定义了.

另外解释:

比特率: 指MP3数据流的位速,MP3有CBR和VBR之分

采样率: 指编码的时候对音频文件采样的速率,采样率越高,对文件还原越有好处了.最常见的是44Khz和48Khz

楼主: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MP3文件,我理解错了

网友(2006-09-24):
MP3文件是按什么方式存储的,它的最小数据单元是多少,比如说头文件中的同步位是12个bit,是单独按两个字节来存呢还是说在两个字节中存够12个bit然后剩下的接着存后面的诸如ID 比特和layer 比特等等,如果读取的话应该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