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BLDC目前市场上的方案

楼主(2006-06-17):
电动自行车的方案 目前市场上以PIC16F72+LM324+两个与门+IR2103*3为主 占据了整个中国60%以上的市场   其次就是用专用的BLDC IC的专用芯片来做的.

  功能主要为无级调速   助力1+1 电子刹车(仿汽车ABS) 巡航等功能

其实真正做无刷电动车的方案只要有1路PWM+1路AD就够了,并不需要6路PWM 或者带死区控制的专用芯片或者DSP之类的东西,  无刷电动自行车其实很简单,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也不需要闭环控制 只是开环控制 加个过流保护就够了 当然成本越低越好 .

    如果现在有人要开发这个方案我认为 只要用一个普通的单片机加上三极管 不要IR2103,与门,运放之类的东西, 你要加上以上东西成本就高了,所有东西都在软件上实现, 如果外围元件多了 你做出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无刷电动车的真正困难点不再怎么转起来,就在于怎样省掉外围元件 并且能可靠的驱动MOS管,

如果你的模拟电路或者是数字电路基础差的话 很难做到这一点,光凭着单片机程序写得好是没有用的,

因为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只要你能够有了思路用什么样的单片机都无所谓.

  开发无刷马达方案的时间为 精简外围电路设计60%     相关实验占30%    写程序占10%

  还有目前电动车方案的成本 在20-30之间,如果你的整体价格超过了这个的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自己搞着玩做实验.

网友:
这是ST的E-Bike解决方案,04年就已经出来了,我有该解决方案的全部资料。

这是结构框图,你说的方案还不是最省钱的,一个PIC16F72多少钱?呵呵,应该在1$以上吧,从我了解的Microchip的脾气,这个价位还很能报出。一个ST7lite多少钱?肯定比PIC便宜,最省钱的单片机是什么?NEC的,为什么,因为NEC的掩模最便宜,呵呵。我知道的E-Bike方案肯定比你多,为何,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不过你好像忘了提及一点: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的都是有刷高速盘型电机,不是无刷。给个网址给你看看http://www.cranes.com.cn/cn/service/index1.asp

“四、电动自行车使用哪几类电机、哪种优点多。

  目前电动自行车轮毂中使用的电机主要有三种形式。(1)有刷高速盘形电机。该电机有电刷,电刷寿命长,易更换保养,有减速器,效率高,过载爬坡能力强,起动力矩大,但稍有噪声。(2)无刷低速电机。该电机无电刷,无减速器。具有免维护、无噪声的优点,但控制器较复杂,电机控制线多,起动电流大,过载上坡能力较差。(3)有刷低速电机。该电机有电刷,无减速器,结构简练。成本较低,但效率较低,上坡、过载能力较差。这三种电机各有优点,目前应用较多的是第一种。”

看见没,PWM也是一路就够了,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发现新国内呢,用不着一惊一乍。

这是PI反馈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6-18,09:48:57编辑过

网友:
如果选择单片机来做电动车,我认为AT89C2051足够了.不要怀疑,这个没有AD口,没有PWM口的单片机做出来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性能照样不错.当然时代不同了,MEGA48做的控制器与2051价格也差不多.当时没有MEAGA48的时候,有人用2051做控制器而且还说对硬件的PWM不放心(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选择驱动电路,认为硬件互锁是多余的.电动车控制器用三片2103什么代价.

    我不认为现在的主流电机是有刷,因为我看到几家电动车电机厂现在根本不生产有刷电机,做花样的电机也都是无刷电机.

网友:
GRANT可以把你的E-BIKE资料发给我看看吗?

我MEGA8做的控制器+LM324+两个与门+IR2103*3成本太高,卖不出去啊,公司都要倒闭了,帮个忙吧!

godblessyouandme@163.com

电磁制动怎么做呢,我是把下半桥都关闭,PWM开上半桥,但抖动大。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6-18,21:16:17编辑过

楼主:
PWM最好混在下桥臂,

制动时,关闭上峭壁,打开下桥臂,PWM占空比处于50%经过大约1S的时间增加到100%,这样就不会出现抖动过大,我司就是这么搞得,效果还可以, 但是PWM混在上峭壁,确实抖动大,MOS管发热严重,这可能与上峭壁驱动浮地有关。

网友:
谢谢GAO8051,我下个周末去试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另外我想请您指导下:

目前的板子已经做好了,我是在定时器中控制IO输出的,如果我不改电路,而是在定时器中将下半桥关闭打开(PORTA=~PORTA,之前先关闭PWM)一秒后全部打开下半桥可以试吗?

网友:
电动自行车市场目前以有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为主,辅以防盗,助力,巡航及能量回馈制动等辅助功能.无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器如果复杂负载下起动平稳问题不解决的话不大可能形成市场.电机高速化(3000转以上)将会是今后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网友:
liushufa001@hotmail.com

欢迎讨论!!!

-----此内容被Powerliu于2006-06-19,00:05:02编辑过

网友:
7楼的方案不错。可惜没有程序。

网友:
呵呵。。。。。

【7楼】 Powerliu

的方案,我有做过实验(当初没有看到这份资料)!!!

对于我的应用场合来说:是达不到要求!!!

如果用它的60度驱动方案,电流波形是比较好,但力距会小一点!

120度呢,比180度,力距要小,波形也差!

不过由于我驱动的电机非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位】 gao8051  说:还有目前电动车方案的成本 在20-30之间,如果你的整体价格超过了这个的化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天啊!!!这还叫人怎么活命啊!!!

什么也别说:我的板子光:4个680uF/450V 滤波电容的总价 远远超过了它!!!

680uF/450V 滤波电容 在PCB板上大件中还算是最便宜东东!!!

看来做民用产品,真的不是我们想创业人士做的事情!

网友:
7楼的请给个电子锁方案吧!

网友:
请alisha 给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

网友:
godblessyouandme@163.com

在这里讨论不是更好?

网友:
请问楼主的20-30是个什么概念啊,MOS管现在都涨价了,加个芯片就去了二十好几,怎么看都不可能达到这个价位啊?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各位大虾,电机堵转的时候,以什么条件作判断呢,电流???

网友:
有传感器的就读传感器,有刷的没搞过。

网友:
各位老鸟,有没有电动自行车BLDC的qq群啊?

网友(2009-06-09):
留个脚印,有空再学。

网友(2009-09-23):
在做另外一个项目,需要定做霍尔转速传感器,请问GRANT, 有厂家介绍一下不?

网友(2014-02-13):
正在接触电动自行车,学习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驱动方案,备忘。

网友(2016-12-18):
LZ  建议对BLDC多了解下 ,

电机转起来,不一定能够转好。
PWM一路 是能够让电机转起来。但是有没考虑过MOS桥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