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遥控电子锁的实现框图

楼主(2006-06-19):
大家对汽车或电动车的电子锁都不陌生吧,我现在想把电动车的电子锁集成到电机控制器上,但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我搜索了网站关于射频的帖子,大部分是CC10**和RF905,但价格太高,功能太强了(太复杂了),菜鸟看的满头雾水,惭愧啊。

请推荐个便宜的RF方案,要求价格便宜,传输距离10米左右就可以了,传输速率没什么要求,但要发射频率可以单独设置,不然在商场门口停车就发生同频干扰了。

RF控制电机控制器的方法:

系统上电后,首先要进行解锁动作,否则系统不工作

************************

现在只想到这么多,不知道为何不能上传附件了,下面的图片是我先上传到别的网站后转过来的。

电动车电子锁遥控开关正面

电动车电子锁遥控开关反面

AVR RF

网友:
看你那个遥控器好熟悉呀,应该到处都有买的啦。买一个回来,把控制芯片换成AVR芯片,自己写AVR的程序,测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另外你可以把图贴上来:

把文件上传后,按照提示做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接收部分,体积还不小,那我先拆了我的敞蓬奔驰?

我会上传文件,只是今天不行,搞不清是公司网络的问题还是我电脑坏了,会不会是杀毒软件搞的鬼啊?我昨天晚上在家里上传还好好的!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6-19,13:11:11编辑过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6-19,13:12:04编辑过

网友:
“敞蓬奔驰?”

那里没有图吧?你的奔驰原来是不是没有无线接收的?要自己加上去?是的话就要加上。那种遥控开关可以配套买的。

楼主:
天啊,老大还真以为是奔驰啊?!!!

对不起,忘了加引号了,那是我坐驾的昵称,真名是 电

网友:
哈哈,我肯定知道不是真的奔驰啦,真的话,拆了多浪费呀。

你的电动车很微型吗?加个接收模块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吧?

网友:
我想去注册“宝驴”、“宝骡”名称,哈哈

楼主:
【6楼】哈哈,我肯定知道不是真的奔驰啦,真的话,拆了多浪费呀。

你的电动车很微型吗?加个接收模块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吧?

****************************************************

我想把接收模块和电机控制器合成在一起,以前从没接触过RF,连门朝哪边都不知道。

我刚才把发射部分拆了,片子是HC2262A,用GOOGLE搜了一下,没有!!

又可以上传了(纳闷)

AVR-RF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6-19,15:15:48编辑过

网友:
“片子是HC2262A,用GOOGLE搜了一下,没有!!”

看你的遥控器一猜就知道是2262了,解码部分的就应该是2272啦。

你用“遥控 2262”google一下,肯定能找到不少的啦。

楼主:
谢谢KINSEY!!!

我很笨,但我不懒,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网友:
呵呵,笨不是自己可以定义的,懒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把2262换成ATTiny就可以了。不过可能要飞线。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PT2262/2272的介绍

http://www.mcuchina.com/Article/EleBase/Coding/200511/504.html

我看了一下,2272接收到2262发送的地址和数据信号后,经核对输出到数据引脚和VT。

(老大点解下,忙的话就略过,我再去GOOGLE)

疑问一:如果多套遥控系统(地址编码不同)在一起工作会发生干扰呢?

疑问二:2272是不是只能做开关使用呢?(能给CPU发数据包吗?)

疑问三:滚动编码是怎么做的?

我的设想是小偷偷了我的电动车,由于没有遥控器,所以不能使用电机控制器。

KINSEY,ATTINY可以发送射频信号吗?他不是和MEGA一样的CPU吗?

网友:
1、会干扰,但是可以避开的;

2、不能给CPU发数据包,因为是单向的;

3、我没有做过这个,不好随便下结论。不过应该能找到资料。滚动码,据说每次发的数据都是不同的,所以几乎不能破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由于没有遥控器,所以不能使用电机控制器”应该是可行的。

ATTINY是AVR芯片,跟MEGA基本上一样的,但是管脚少些,刚好可以插入到2262的那个座子中。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下面的资料

PT2262编码芯片的软件解码

http://www.mcuchina.com/Article/EleBase/Coding/200511/505.html

2262/2272可以用ATTINY替换,用软件编码替换硬件编码?我开始以为2262/2272是无线发射接收功能,原来是由专用模块完成无线传输,2262/2272只是编解码,是吗?

另外怎么避开干扰呢?

网友:
刚开始学习avr,买了一些东西。

这个遥控器是pt2262的,属于固定码范畴,安全性太低了,几分钟就可以破开。

建议采用滚动码的,hcs301芯片,解码只能采用pic的芯片,不是技术原因。

网友:
是的,只是用它的板,自己写无线编码和解码软件。

网友:
这些控制器到处有得卖,连外壳才10元钱个,接收模块是超再生式的,稳定性很差,用来做遥控开关还可以,但用来做串口转发数据,根本不行,我试过好多次了,收到的并不是发送的。就算没有发送信号,也会收到一些杂乱的数据,很不稳定。

用超外差式的可能好一点,但会贵一点,一般在30元钱左右,还有一种数传模块,专门用来转发数据的,但一块要价上100元,很贵,而且要买两块才能用。

楼主:
【15楼】 ndust

可否传些滚动码的资料?PIC这么厉害?

【16楼】 kinsey

有现成的C程序吗?

【17楼】 sballbobo 波波

扫下盲吧,介绍超再生式,超外差式的概念。

网友:
的确是底成本的实现方案,有什么不可以用的?

网友:
我没有现成的C程序,这个帮不了你啦。